[电脑] 费老大劲把DELL N4050坏USB接口给换了

楼主(2023-08-29):
原来只是左边坏了一个,换了一个贴片式的USB接口导致有误差插不进用不了,前两天重新买了插件式的USB母座,昨晚费老大劲连右边快坏的也给换了:

左边原来换过的,明显看出来有点高,不过这个两个脚是掰弯了往下插的,最后发现宽了插不下去只能这样:

拆掉上次不匹配那个座子,清理焊盘,手头只有华秋嫖的松香烙铁,只能搞成这水平了:

焊好后的样子,正面忘记拍了,请原谅渣渣焊工:

右边的,可以看到上面一个限制里面塑料件的两个爪已经断了,所以这次一起换:

焊好的样子,这小板太轻巧不好固定所以没处受力,比大板上焊得都费劲:

焊完后怕短路,从箱子里找出十多块钱买的万用表测了一下,没问题才装回去:

装回去后的样子,看起来有毛刺是这个母座好像装好了长大概0.5mm,导致主板装不到位,所以拿烙铁把里面烫了一圈:

右边装上挺完美的:

插无线鼠标接收器之后的样子,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咋的,这USB接收器插两边都会冒出一截来,这USB座子就是插着撞坏了的:

这板子PCB大面积覆铜,传热快所以焊得很费劲,手头又没有吸锡器这些玩意,搞了好久才换好这俩货,估计以后是不会再折腾这鸡鸡了,毕竟也太老了...

网友A:
USB接收器可以拆开,直接焊接在主机里面
当然了,如果有空间的话。
反正这个口就是做这个用的,还稳当,不会被撞

网友:
焊工一般。。。。作为一个经常看手机维修的人,表示,工具很重要

网友B:
用的松香吗,烧这么黑?
烙铁多少瓦的,是不是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收器可以拆开,直接焊接在主机里面
当然了,如果有空间的话。
反正这个口就是做这个用的,还稳当,不 ...

曾经想过,但再一想说不定这鼠标啥时候就换了,所以这方法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松香吗,烧这么黑?
烙铁多少瓦的,是不是功率小了?

不是说了么,华秋嫖的烙铁和松香,黑就黑,反正松香不导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了么,华秋嫖的烙铁和松香,黑就黑,反正松香不导电...

看图片去了,没仔细读,不好意思。

网友C:
工具不行啊,你这烙铁焊根导线之类的还可以

网友:
拆成这样没弄断线?得用大热容白光头。二图大锡饼都能轻松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不行啊,你这烙铁焊根导线之类的还可以

华秋嫖的,当然比不上买的高级货...

网友D:
焊接手艺有待提高呀

网友E:
这个笔记本设计奇葩的一比,好像是换个硬盘或者内存需要大拆

网友:
拆过几次这种板子的U口,得滴上几滴松香,每个焊点补焊些有铅锡,再熔上一块锡块覆盖所有焊点,能用镊子轻松拿下,烙铁热熔得大,35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手艺有待提高呀

家伙也不趁手,当然主要是手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笔记本设计奇葩的一比,好像是换个硬盘或者内存需要大拆

换内存只拆键盘就行,换硬盘得差不多全拆...

网友F:
换这种口,有个简单的方法,拿斜口钳把usb口的针脚都剪断,然后再用烙铁加温一个个抽出来就行了,完全不伤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这种口,有个简单的方法,拿斜口钳把usb口的针脚都剪断,然后再用烙铁加温一个个抽出来就行了,完全不伤 ...

针脚好拆,壳子是连着大片覆铜真心不好拆,估计是烙铁功率低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散热相当的快

网友:
拆这个可以放在煤气炉上烤,建议用低温焊锡把焊锡熔点搞下来

网友:
买个好点的助焊剂,上点低温锡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