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和组装小牛N1S原装尺寸最大容量电池,结果完美

楼主(2023-08-29):
爱车小牛N1S动力版是2016年8月,发布会首发抢购的,到现在7年整,原车60V26A电池,平时用车爱惜,电池一直用到今年7月,出现了电池5灯全闪,到售后直接判死刑,让买新的,后来自己准备换电芯先将就用着,然后组装个新电池。对于我等动手党,3700元购买26A原装电池,不是我能接受的。
但知识和经验都匮乏,那就折腾吧,让我搞烧了2块保护板,为什么是2块呢,因为前几年1个牛友的饿死电池,让我花150元购入,当个大冤种,拆出来了20节有电压的废旧电池外,还的到了一套箱子、支架、保护板。
言归正传,烧掉保护板是我自己的问题,原车电池是2层,每层分别一个插头,再二合一汇总到一个排查,怪我自己不够细心,两个插反了,直接烧的冒烟,过几天又烧了一个,最后还是找当地一个维修锂电的师傅修保护板,才发现的。算是交了学费。回来就网购了同型号的电池自己换掉了之前发现电压略低的一串,将就这样用着,接下来就着手新组装一个电池,替换掉用了7年,2万公里的原车电池。
最开始的打算是利用手里的那一套箱子配件,再购入一个保护板和电芯就行了,当然还有工具。但随着学习研究,最后放弃了利用原箱的打算,原箱的排列布置只能放置10并17串,略小了,最后方案是15并17串,电芯选的市面上最大的3500ma电芯。
当然根据电池箱尺寸选择电池支架,再到尺寸计算,电池排列方式设计、保护板摆放位置、插头预留空间,还有最主要的电芯选择,花了大量的精力。当然最后结果自认为还比较完美。
且听我一一道来
保护板选择 彦阳小牛专用保护板薄款,270元
电芯开始选择三星30Q,容量适中放电电流大,但考虑到素车不改装,原车电池放电最大电流49A的设计,我选择个容量更大一点的放电电流10A的电池就足够了,何况我是15并,最后选定三洋NCR18650GA,3500毫安放电电流10A。海鲜市场购入,10元每节,共2550元。拆机电芯,商家宣称0循环(个人主管判断基本可信)
支架选择9*15,19mm间距的支架,镍片、青稞纸、胶带、环氧板、插头、导热硅胶、硅胶线、橡胶减震垫、买买买,一共两百多,镍片买错成20.2mm间距了、硅胶线、环氧板、均有剩余
电池箱1毫米不锈钢,110元
工具:购入了小型点焊机,150元,忍痛买了内阻仪,240元。

补充内容 (2023-9-5 09:15):
补充了好多 图片,在25楼、26楼

网友:
新组装一个电池

网友A:
循环几次看看电压一致性。

网友B:
10并17串升级到15并17串,容量增加了50%。不错不错!

网友C:
7 年两万公里,原车电池不错呀!

网友D:
折腾下来费用不低呀

网友E:
我也是小牛N1S,19年底买的,全新车当时花了7498元,后来又花1700元买了一个二手的直上的50安的电池,拆看看也是松下18650bd的电芯。这几年我把家里的60v铅酸电瓶的电动车都换成了700元的二手的小牛60v26安时的锂电。
我后来发现,小牛扩容电池最好最方便最便宜的方法是是花300元改电池仓,然后放进2个原装二手的的26安时锂电。我喜欢买小牛二手的锂电,因为便宜,玩腻了也容易出手。

网友:
学费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几次看看电压一致性。

装好现在电压一致性还好,内阻经过匹配也都是很相近,我把相同内阻的编为一串,所以每一串里内阻最多相差1m欧,控制板有均衡,所以应该是没事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并17串升级到15并17串,容量增加了50%。不错不错!

不是增加50%哦,原车2600ma的,新装电芯3500毫安,所以应该是翻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下来费用不低呀

那比新买的还便宜很多,新买26ah的是3700,我现在52ah,总花费3500,去掉工具,只有3100,还是很划算的,

楼主:
那俩原装板子烧的亏,怪自己不细心,修板子花了80

楼主:
论坛发图片好像很费劲,上传的图片很多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牛N1S,19年底买的,全新车当时花了7498元,后来又花1700元买了一个二手的直上的50安的电池,拆看 ...

2个全放踏板下,把电池仓切割换成大的,放两块是吧。我买电池箱这一家卖的又改装的钢板,直接螺丝安装就行,那如果放两块我做的这个电池,或者做个更大的箱子,那续航可达两百多公里,可以肆无忌惮了。您的改装发帖子了么?拿出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7 年两万公里,原车电池不错呀!

原车LG26M,我用的比较爱惜,很少又用完再冲的,剩余50左右我就充电。锂电不过放电池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小牛MQI2,目前用的是原厂4820电池,动力改装过了,控制器设置38A限流,可以55+km/h高速行驶差不多40公里,打算以后换6033电池,动力和续航可以有很高的提升。

网友:
你搞错了吧?小牛首发是2015年9月,我首发没抢到,10月份才买到的第二批。

网友:
我的原装电池用了快8年了还在用,不过我用的少,至今没超过8000KM。

网友:
自己做的话必须考虑考虑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