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看来杜邦线是越短越好啊

楼主(2023-08-29):
这几天需要把数据放sd卡上读写,于是搞了tf卡和对应模块

结果搞了2天都无法正常读写,我是各种找客服,结果他们就是拖。我想实在不行就自己看看吧
结果我突然想到之前玩7670的时候,杜邦线过长有的时候拍摄的画面里面会有明显的缺失,过了一会儿才会正常,我知道杜邦线越长出问题几率越大,当时因为至少能正常工作就没理睬。
而我当时秉着男人就该买长的,所以买了一堆30厘米的杜邦线,后来听基友建议才买了一套10厘米的。
于是找出那套10厘米的杜邦线换上,tf卡模块瞬间正常了。
看来以后玩电子模块还真得尽量用短线,不过之前那些长线真的是白买了,心疼

网友A:
还是要看用途的。TF卡是不是高速率的模块?CLK信号长了,时钟就可能不对了。。。

网友:
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
读卡的能不用杜邦就不用吧,直插吧,这东西有干扰,另外杜邦也有质量好坏,多买几家试试吧

网友:
正常啊,好像电压越低越这样...

网友:
排线越长,线间电容越大;频率越高,线间电容导致的损耗越大。

网友:
现在各种干扰太多了。

网友:
连接线当然越短越好,现在振荡电路多,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同一条线路,这头一个电压值,那头一个电压值,两个数值竟不一样

网友:
一般的杜邦线线芯质量比较差

网友:
线间电容,线阻
尤其是线材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尤为突出

网友:
有可能杜邦线是铁的

网友:
30厘米的杜邦线,肯定会有很多的干扰,如果加屏蔽,会好很多,如果想继续用,可以用锡箔纸缠一圈试试。

网友:
杜邦线方便,但线多容易接触不良。
有时直接用仔线焊接更稳妥。

网友:
有的杜邦线是铁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得看高低频吧,高频长了不行,低频没球事

网友:
客服差点疯了

网友:
会不会因为接头的质量问题?

网友:
线太长干扰很大的,非要长线必须加屏蔽。

网友:
我被坑过,,stlinkv2, 4根20cm杜邦线,无论是随带的,还是另外淘宝买的,从stlink连到电路板,即使不动杜邦线,彩屏lcd总是忽亮忽换(非供电问题,我的stlink能带动400-500mA负载), 动一下也如此,明显是线的质量不行,接触不好,很长时间都无可奈何

直到前几天,在立创领券买了兴飞的4Pin杜邦线,30cm长,连上后再也不出现亮暗变化,接触非常稳定,无论怎么弯折怎么碰线,都没问题,我看了下兴飞这条线还是AWG24的

后来又发现星坤也有这种双头杜邦线,而且线径还是AWG22, 比兴飞更好,20cm, 30cm都有,各买几条,另外还买了双排5Pin的杜邦线备用,以后给USB blaster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用途的。TF卡是不是高速率的模块?CLK信号长了,时钟就可能不对了。。。 ...

劣质的也容易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