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玛60V20Ah石墨烯电池专用充电器

楼主(2023-08-29):
爱玛石墨烯电池专用充电器在充电时出现时好时坏,检查发现电源输入线内部断线,拆开发现内部灌胶,请大家欣赏一下,看下做工可以打几分。

楼主:
重新发一张铭牌参数图片

网友:
灌胶可以的  可以防震   但是不好修啊

网友:
新日电动车用的新日专用充电器内部也是这种搞法,重庆力华代工,觉得做工算不错的了。

网友A:
这都会双断,真少见,这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会双断,真少见,这线质量太差了。

不是双断,电线外皮破了,像是向里收线,去了一节,灌胶没法焊线,留个头。

网友B:
想不出灌胶有什么用,防震?你又不会一边骑车一边充电,防震有毛用?防水?有几个露天充电的?防潮?这个有点那么一回事,然并卵。想来想去都只能想到就是不给你维修或者抄板的机会

网友:
3A也不算快充,不是说石墨烯电池可以1小时快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不出灌胶有什么用,防震?你又不会一边骑车一边充电,防震有毛用?防水?有几个露天充电的?防潮?这个有 ...

你还不知道吧,按电动车新国标其中有一项,电动车是不让在屋里充电的
反正新国标里反人类的规矩不少

网友:
EMI电路好像缩水没了。
灌胶的散热不好。灌胶得大散热片

网友:
有普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弄个高大上的名字忽悠人,其实和普通充电器没什么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知道吧,按电动车新国标其中有一项,电动车是不让在屋里充电的
反正新国标里反人类的规矩不 ...

基本都建集中充电棚的,大部分会做简易雨棚,真没有地方的确实会露天,露天的话找个塑料袋什么的一装,然后把开口压在下面,防水性很好的。女装电车还可以把充电器往座位下的储物箱里一塞,只露出出进线与出线,完美

网友:
石墨烯,噱头

网友:
没法修,只好放弃了

网友:
铅酸电池石墨烯纯属炒作,它会是石墨烯技术吗?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灌胶可有效防水,也可以防止车载颠簸引起的故障。

网友:
抗震有点用,其他都不行,就是普通充电器,看着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