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大海信”机顶盒(南星)还有救吗?

楼主(2023-08-29):
同事的一个机顶盒说是观看的过程中突然没有反应了,让给看看还有价值吗。到手拆解、测试。
在刚开始有中九卫星的时候接触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刷机啥的也乐在其中,后来随着网络机顶盒的兴起就没再接触过。

“大海信”牌的,开机没有任何显示。

后面板,与时俱进有了HDMI接口,好在是铁壳的

内部真是超级简单,

主板,传统布局的电源板就不拍了,主芯片也超级小了,上面还有散热片

按键板连“电源”和“信号强度”指示灯都省了

HW650E0的led驱动
=================
测试电源板输出20v,15v,5v都正常
测试主板上的稳压集成输出的3.3v,1.8v正常,电感两端有1.0v,这个不知道正常不?
测试到按键板的vcc,IR,dat,clk都是3.3v,也不知道正常不?

刚才在淘宝上搜了下主板南星,不是户户通的,需要80元左右,有一家说是程序的问题,刚才在咱这个论坛上搜了一下,有个帖子说刷固件。
下面咋操作?请坛友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够老的

网友A:
KU波段接收机
不是户户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波段接收机
不是户户通

户户通就是ku波段吧

楼主:
同事说是免密的,我当时还纳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户户通就是ku波段吧

我的意思是这台机器是KU波段的接收机 但不是户户通 剩下的好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这台机器是KU波段的接收机 但不是户户通 剩下的好理解了吧?

查了下淘宝,确实不是户户通,好像是南星,再具体就不懂了

网友:
刷机能复活?

网友:
都集成化了,根本不需要多复杂的电路。

网友:
换网络盒子吧,舒服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说是免密的,我当时还纳闷呢

估计可以看138的密码台

网友(2023-10-06):
咸鱼上挂机顶盒就能上架,写户户通  就不给卖 违规。我也服了

网友(2025-03-25):
我有通用刷机包,但是不能看南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