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装备搞个旧的减速马达做个小型笔试螺丝刀

楼主(2023-08-29):
装备搞个旧的减速马达做个小型笔试螺丝刀

机械扭力调节没法搞,想搞个电子的,电子调节是不是就是调节电流实现?
如果是的华有什么简单方便diy的电路和原件参考?
虽然调压可用降低扭力,但是速度也就下去了不是想要的,
想要的是速度不变扭力变小

网友A:
扭力就用手掌控吧,或是直接买现成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就用手掌控吧,或是直接买现成的螺丝刀

成品的笔式的有点小贵,扭力也小,

网友:
扭力就用手掌控吧

网友:
马达直接带动螺丝刀,怎么可能实现速度不变,只变扭力?电压的变化直接就导致马达速度的变化了啊。。

网友:
速度不变只变扭力这个一般是指达到设定扭力就打滑或自停,就我知道的一般的螺丝刀实现扭力变化就几种,测电流的电子式,机械打滑式,机械打滑加电子自停式,这几种都可以速度不变,扭力可调

网友:
直接DIY需要多方面的查找资料,还有选择元件,还不一定如意,不如购买成品,还可以多方面挑选,虽然没有DIY的成就感,但是能够随自己的愿望。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198-1-1.html

可以用电子锁里的那种电机,直径不超过15MM

坛子里有帖子,正反转控制,拧小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子锁里的那种电机,直径不超过15MM

坛子里有帖子,正反转控制,拧小螺丝的 ...

力太小或转速太慢

网友C:
电子调节的方式只有调压最方便,如果能够低压大电流速度下去了扭力未必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调节的方式只有调压最方便,如果能够低压大电流速度下去了扭力未必会变小。 ...

扭力是调电流吧,调电压会变慢扭力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太小或转速太慢

药理巨大点的,
前段时间TB搞活动,18一个

网友D:
N20电机带有变速机构,可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N20电机带有变速机构,可以折腾

速度太慢了。速度上来了力又下去了

网友E:
我自己用激光笔外壳和n20电机做了一个,扭力调节全靠手,拆装几个手机还可以,熟练了基本问题不大,毕竟这玩意儿扭矩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用激光笔外壳和n20电机做了一个,扭力调节全靠手,拆装几个手机还可以,熟练了基本问题不大,毕竟这 ...

没好工具不锈钢加工是个难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扭力是调电流吧,调电压会变慢扭力不知道了

扭力不是调电流,想要设定扭力,可以设定电流,比如测试时,0.5牛时电流100mA,那可设定100mA时断电,这样扭力就是0.5牛,依次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好工具不锈钢加工是个难题

我这个没有加工,配合这个激光笔外壳正好,只是组装到一起而已,正好有2个按键,用来控制正反转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扭力不是调电流,想要设定扭力,可以设定电流,比如测试时,0.5牛时电流100mA,那可设定100mA时断电,这 ...

这个就有点复杂了,加机械扭矩控制也有难度,毕竟体积很小。

网友:
你这错别字也太多了!仅标题中就3个,猜了半天进来后才明白你的意思,”装备“是想说准备吧?”笔“开始还以为是什么技能考试时所用的,仔细想又不对----笔试时一般要带笔,哪有带螺丝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