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胜利万用表vc890c+温度档有个数字,插上热电偶数字会跳变一下

楼主(2023-08-29):
胜利vc890c+温度档有个数字,插上热电偶数字会跳变一下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数字,不能正常测量温度,其它档位又基本正常,请教大神怎么修

网友A:
看是不是K型热电偶,热电偶是否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K型热电偶,热电偶是否开路了!

没插热电偶呢,就有个数字了。所以跟热电偶没关系吧

网友B:
不拆彻底一点,这个版本有硬芯有牛屎

网友C:
插上热电偶加热或者冷却探头试试,哪怕用手捏探头都行! 很多表开路显示室温,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插热电偶呢,就有个数字了。所以跟热电偶没关系吧

我记得胜利890c 没插热温偶  它显示的就是万用表周围的室温  我这个不插热温偶就显示25°室温  插上热温偶就会读取热温偶的温度  你把热温偶插上 用烙铁烫一下热温偶看看温度有没有变化

网友E:
没插热电偶显示的是万用表内部感温器的读数,插上热电偶,如果没有变化,可以用火机烤一下,如果还没变化,那就是热电偶的接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插热电偶显示的是万用表内部感温器的读数,插上热电偶,如果没有变化,可以用火机烤一下,如果还没变化, ...

哪个元件是内部感温器,内部元件感出温度也不太对,室温30,它显示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胜利890c 没插热温偶  它显示的就是万用表周围的室温  我这个不插热温偶就显示25°室温  插上热温 ...

按照大家的说法试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如此,果不其然,我是被优利德给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热电偶加热或者冷却探头试试,哪怕用手捏探头都行! 很多表开路显示室温,也是正常的 ...

试了一下,你说的确实没错明白了,补图了,谢谢大佬,喜欢看你的测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彻底一点,这个版本有硬芯有牛屎

看了,这个是牛屎的,手里一个c+一个d都是牛屎,尬了

楼主:
按照大家的说法试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如此,果不其然,我是被优利德给误导了。热电偶是优利德钳表的,优利德温度开路为OL,所以以为胜利的坏了,原来两个不一样,感谢各位帮助,又学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