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星球换CPU求助

楼主(2023-08-29):
无意中得到一块确少u的板子,补上u后仍不工作,求助有没有缺件

楼主:
电压各处测量正常

网友:
友情替你顶一下

网友:
友情帮顶,测量下cpu电容对地阻值 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有可调,上可调开机开下电流是否有跳变,还是卡在某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