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继续发烧之路,用树莓派及USB数字界面声卡加PCM1794制作台数播解码一体机。

楼主(2023-08-29):
   前些时间制作了一台KT88单端胆机,在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279-1-1.html,校果不错,由于家里原来的播放器是U盘蓝牙播放器或用电脑,效果不理想,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制作一台数播的想法,这次实现这个想法。
    数播可以用小电脑或树莓派等来制作,由于小电脑体积不够小,供电电流过大,没法实现线性电源供电,所以本次是使用树莓派4B来制作,安装MoodeAudio系统,通过USB数字界面声卡及PCM1974解码输出。如下图。树莓派4B是4G内存的。

      实际就是用树莓派加本人再前一个双PCM1794数字解码器制作,把它合成在一个壳体内。为了减成本,这次制作的USB声卡及PCM1974解码是拆前个制作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93-1-1.html,不想放弃前制作,把以前制作的ES9023插上旧机,日后再买个USB声卡补全它。

由于本制作是采用性线电源,大电流时散热比较难处理,原打算是装个2T笔记本硬盘当素材盘,改为买个512G的TF卡又当系统盘又当素材盘。以下为制作的图片。
以下为外壳图,买与功放一样的机箱,并加工面板,不知什么原因把我的图右移了5mm,导至开关太过接近右边缘,总体还行。

以下为PCB图,在里面画的东西比较多,部分是做测试的,所以没按装元件,数播的IIS输出是用WM8805,硬控方式输出24B的同轴信号。其它外接信号是通过CS8416接收,采用硬控方式,通过HC157选择后送到PCM1794解码。由于PCB设计没法控制在10CM*10CM内,所以画板大些,花了几十元的打样费。小板是免费的。

以下是机箱背板的加工,手工不行。

以下是制作过程图片,摄得不多。

以下为电源,+-15V电源是用松下的伺服电源电路,树莓派供电是用LM1085,单片机供电是用L7805.

编写控制程序。

把树莓派引出USB线及WIFI天线。并装上散热片。

把所有的组装好,完成制作。

以下是成品的图片。

以下为完成后与胆功放一起工作的图片。

本制作的显示界面暂时只有两个,下图为主界面,主要显示输入,码率及音频电平。码率暂时只检测USB数字界面的,对于CS8416的打算采用测LRCLK频率来实现,暂没做。

面板上的键可控音乐播放、暂停、停止、上一首、下一首。可用遥控控制,以下是红外遥控学习界面。

这制作已完成几天,已听了几天,校果不错,但由于这制作没做音量控制,所以出现听音乐时,需走到功放前调音量,由于人懒,所以打算日后加个PGA2310电子音量。面板上的按钮没有标识,自用就没问题,如日后找到激光打标机再把文字打上去。由于近来烦事多,程序的设计暂时做能用,功能能用,日后心情好后再完善啦。

楼主:
   本层主要简单说明一下树莓派数播系统的软件安装及设置,网上数播系统比较多,本个只测试Volumio及moode,Volumio它有中文界面,比较易用,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但它里没集成键盘及蓝牙等,需安装插件,增加键盘比较麻烦,蓝牙功能好象是需注册才有,所以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改为Moode,这个只有英文界面,但它集成了键盘、显示、蓝牙等等功能,直接在系统设置上设置就行了。比较方便,虽然是英文界面,可以用浏览器翻译插件进行简易汉化,设置好后的操作比较简单,就不需要汉化了。测试过它的蓝牙,用手机播放音乐,输出的效果不错。
      先官网下载它的软件,下载地址是https://www.moodeaudio.org/  它的论坛地址:https://moodeaudio.org/forum/index.php ,里面有一个用OLED显示频谱的贴https://moodeaudio.org/forum/showthread.php?tid=155 ,网站最新版是8.3.5,由于开始使用不了解,一次死机重启后,出现素材找不到,估计是没开启更新数据库项引起,所以下载它的8.2.4旧版安装,一直使用正常,所以没有升级。原打算安装个2T的笔记本硬盘做素材盘的,但由于大电流线性电源散热比较难处理,且现TF价不高,所以买了个512G的TF卡,既当系统盘也当素材盘,开启树莓派的SMB功能,也可当小NAS。
     我把制作过程写成文档备份,下面的图片是在文档复制出来的,所以不够清晰,不想重新载图了。
      简单说明一下软件的安装,就是把moode镜象写入TF卡内,写入TF卡方法网上有许多介绍,本人是用Win32 Disk Imager写入,如下图,打开对应moode文件,点Write,等待它写入完成就行了。如下图。

    把tf卡插入到树莓派,插上电源,接入网线,启动树莓派。等它启动完成后,在路由器找它的IP并输入浏览器或直接在浏览器上输入http://moode.local。就会进入它的工作界面。然后进行对应的设置。由于moode是英文界面,可以利用浏览器的翻译插件查看它的内容。
   以下为设置,点界面的右上角的M就出来设置菜单,第一项就是了。

占下图对应的图标进入对应设置,第一项是音乐库,第二项是声卡,第三项是网络,第四项是系统设置。

   网络设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本人为了方便不同地方使用它,所以有线网络设置为动态DHCP,无线设置WIFI参数后,设置成固定IP,如下图

声卡设置,本人是使用USB数字界面声卡,所以设置简单,设备选择Combo384 Amanero就行,音量选Hardware就行了。

启用树莓派的SMB功能,方便传输音频文件到TF卡上,如下图,把SMB打向ON后,点SET就行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启NFS等。设置后直接当NAS使用。

由于本人喜欢用实体音乐播放按钮,所以开启GPIObuttons,如下图。

点击EDIT进入IO设置,设置如下,只使用播放暂定停止上一首下一首,最下个时间是键盘消抖用的,设置0.1S合适。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开启更多的硬件功能,由于资料不多,所以本人没试。

启动USB auto DB update,如不启动,出现有时刷新不了卡里的内容。

如需要播蓝牙音频,就开启蓝牙音频设置,如下图,Paringagent是蓝牙配对。

蓝牙使用时Moode的界面变成这样,如停止连接就恢复原界面。

以下是手机播放的界面,用浏览器输入moode的地址就行了。

以下是电脑界面。

以上是本人的使用设置,由于moode系统设置项目比较多,本人只试自己需要的设置,里面还有更多的玩法,需要使用者自己测试了。

网友:
太牛了,木耳听个响路过

网友:
电子管的,不错

网友:
我是hdmi直接接音响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成品感觉。

网友:
感觉电子管与现代的芯片电路,能够紧密结合,挺不错。

网友:
牛!高手,高手 ,绝对的高手

网友:
厉害 都快烧冒烟了

网友:
成品效果肯定非常棒!多谢分享

网友:
听高级系统

网友:
这个制作很硬

网友:
这个厉害了。满满的都是发烧级元件

网友:
论坛如果都是这样质量的贴,哪怕需要开会员浏览我也愿意

网友:
正在无限靠近大厂了。

网友:
嚯!可以开party了

网友:
都是发烧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