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ware,哪个版本占用资源小?

楼主(2023-08-29):
想在X200老本子上,win7系统,装vmware,哪个版本占用资源小一些?
还有,win7时代,对应vmware哪个版本?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忘了最后一个版本是啥了

网友:
win7 在用V7精简版,

网友:
win7系统,虚拟机好像是10,之后的版本不行

网友:
我的看法就是看安装包大小,前提是能满足虚拟机系统安装

网友:
win7 64位,3代i5,笔记本4G内存亲测可用,8G内存最好

网友:
win7 SP1 64位,VMware-Pro-12.5.9精简绿色中文版,文件包大小118.8M,解压即用,感觉不错。
htt去掉ps:// 去掉423down.lanzouo.com/imhQVvdoqxc

网友A:
VMware-player 没有哪个版本比它占用小了。

网友:
我以前win7用vmware12,系统升级到win10后还是用以前的版本,大部分都够用了,网上有精简vmware12workstion PRO,电脑性能够用16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ware-player 没有哪个版本比它占用小了。

这个player和普通的vmware有什么区别?

网友:
win7平台,32位的装V10,64位的装V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layer和普通的vmware有什么区别?

简单理解就是精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