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还是这个增压泵没搞明白

楼主(2023-08-29):
简单画了个图,想不明白的是,在“手动”模式下,它空载也停机,大概10秒钟。

手动模式就是闭合,用表量了,手动开关闭合,两根黄线也短路了,它靠什么感知的没水的?
另外就是这样让它循环,刚开始水流不大(也达不到理想压力),循环好一会压力才大起来!
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提速?电压稍提高点行不行,比如30V?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有功率检测,二是泵体里有液体检测电极!

网友B:
空载停机可能是过热保护了,升压慢可能是离心泵的特性,要想加快就先把泵里灌满水。我猜的,不一定对。

网友:
空载应该是有电流检测功能,一般水泵有水和没水电流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一是有功率检测,二是泵体里有液体检测电极!

它是隔离的,转子在水里面,线圈与转子是隔离的。与水有动作的就是水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停机可能是过热保护了,升压慢可能是离心泵的特性,要想加快就先把泵里灌满水。我猜的,不一定对。 ...

应该不至于过热,就十来秒,温度应该差别不大。

网友:
做工比较精致,动力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压力开关你没找到

网友:
增压泵,不能当自吸泵用好像,

网友:
里面有水流检测开关的,开关复位就会在几秒内停机,升高电压不建议,这种24v的用笔记本电源也能用

网友C:
这种增压泵每次插电源我都启动几秒,然后停机,后面的话有水流就开机。看你描述是不是内部水流开关线短路了,所以只能维持十秒

网友:
直流泵和交流泵是完全不同的,直流泵的控制部分没交流简单。驱动部分肯定比交流复杂。所以问题也多。。

交流泵就一个开关一个电容,一个电机。  直流隔离肯定是个无刷,红盖下面肯定有驱动板,电流保护肯定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隔离的,转子在水里面,线圈与转子是隔离的。与水有动作的就是水流开关。 ...

你说德这个起转问题好像得力也这样,直流泵的控制板决定的。应该在红盖下面。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结构类似,以前叫屏蔽泵,是220V,增压小但静音,用的是霍尔水流,也就是一个翻板,水一流动翻板抬起,翻板上有个磁铁,霍尔和翻板是隔离的。你这种不清楚,但可能原理是一样的。另外说到水压问题,这种恐怕不是自吸泵,所以起压慢,这种是增压泵,也就是本身你有一定水压过来,然后增压,图片那种试法肯定起压慢,而且自动档失效,因为你刚开始本身就没有水流过,通过手动开关强制泵水上来的,而且你这个功率小,不超过60W吧,我之前用在热水器上的我记得起步就是90w,大一点120、有些220V增压泵都能到200w,功率决定了增压效果不会太好,功率做小有时候是为了静音,比较管道上接一个泵,噪音大的话整个屋子都能听见。

网友D:
你是怎么接的水路啊,增压泵是放在水龙头上面的,里面一直充的水,打开水龙头水流开关闭合泵工作,水压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增压泵每次插电源我都启动几秒,然后停机,后面的话有水流就开机。看你描述是不是内部水流开关线短路了 ...

它就是有手动与自动两种模式可以选择。选择手动,其实就是短接水流开关。空载也是十秒停机。
如果没有空载保护,它会一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接的水路啊,增压泵是放在水龙头上面的,里面一直充的水,打开水龙头水流开关闭合泵工作,水压就上 ...

这个泵之前是装在管线上的,有问题了才拆下来的,有时候不启动,有时候正用着突然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就是有手动与自动两种模式可以选择。选择手动,其实就是短接水流开关。空载也是十秒停机。
如果没有空 ...

没有空载10秒停机的功能,正常不管水流开关关闭/打开,上电都会持续10秒增压,然后停机,我家的科麦斯增压泵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东西,都是工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空载10秒停机的功能,正常不管水流开关关闭/打开,上电都会持续10秒增压,然后停机,我家的科麦斯增 ...

你这么说的话,上电十秒增压。
现在的情况是,手动模式下,如果它没水,十秒就停了,如果有水,它就一直转。手动模式下不考虑水流开关,手动情况下,它是短接的。
也就是说它还是能感知到水流(或者是电流),这种无刷的,应该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