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LED背光灯也含有紫外线?

楼主(2023-08-29):
去年DIY的一个工作灯,买的液晶背光灯条(纯白)加自己焊的暖光灯珠,前几天关灯无意中发现连接的线居然发白了,发白的地方都是光能够照到的,而不能被光照的地方颜色还很深,这个灯是去年6月份做的,除了礼拜天每天都工作10个小时左右,用的连接线都是全新的,难道这些个LED灯都带有紫外线成分?可我用百元纸币测试但是看不到荧光反应。之前我一台示波器也是用这种白色LED背光灯条改了背光,然后又在灯条跟导光板之间加了金色高温胶带改色温,结果也是一年左右那个高温胶带严重老化,用手一撕就碎,而用在锂电池上面的那些就算几年也可以整个揭下来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白光LED本身就是靠紫外线照射荧光粉产生的.很多电视的背光老化后颜色偏蓝就是荧光粉老化导致紫外线直接发出

网友:
正常,多多少少都含有点

网友:
看光谱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白光LED本身就是靠紫外线照射荧光粉产生的.很多电视的背光老化后颜色偏蓝就是荧光粉老化 ...

白光LED用蓝光激发的,紫外线成分很少

网友:
是蓝光激发,470nm位置会有个峰。蓝光长时间照射本身对视网膜就有危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LED用蓝光激发的,紫外线成分很少

蓝光,但是偏紫色的,修过几个海信电视都是灯条老化,发光蓝紫色的

网友:
蓝光,不是紫外线

网友:
很正常的现象呀!

网友:
你这怕是灯珠工作热量无法散发导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白光LED本身就是靠紫外线照射荧光粉产生的.很多电视的背光老化后颜色偏蓝就是荧光粉老化 ...

学习了,对led发光机制没有研究过

网友C:
背光灯条的光色好看吗

网友:
之前设想过洞洞板成阵列的上3528的灯珠,没想到看了楼主的图,有了大至的参照,可行! 完全可以组一个媲美OBD射灯灯芯

网友D:
还像听听楼主说说洞洞板做基板 ,散热效果如何?不过看起来灯珠不像炙烤的样子,估计还不错,就不知道所用灯珠是几W的,目测那么密,有可能是0.1W或0.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灯条的光色好看吗

肯定不好,太白偏蓝,所以我才在中间加了暖色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像听听楼主说说洞洞板做基板 ,散热效果如何?不过看起来灯珠不像炙烤的样子,估计还不错,就不知道所用 ...

灯珠具体功率不知道多大,朋友多年前买了几千个的搬家时就给了我。灯珠温度还是有点高,总功率大概7.2W总电流0.87A,3串51并,暖色灯珠27并81颗,热电偶测量暖色灯珠表面温度62度,白色灯珠表面72度。之前就是以为温度高所以没有在灯珠前面加柔光板,算是一个半开放状态吧。洞洞板最好用双面那种散热好点,洞里给多点焊锡,不过这种灯珠很容易坏,焊接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网友:
白色LED背光灯也含有紫外线?!不会吧?

网友:
因为照射到的地方温度高,和紫外线没关系
你不会以为光能就不是能量了吧~~10w以上的手电,你把手放在前面1厘米处,一开灯,明显能感觉到辐射出来的热量,瞬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珠具体功率不知道多大,朋友多年前买了几千个的搬家时就给了我。灯珠温度还是有点高,总功率大概7.2W总 ...

网上有那种LED铝制加温台,换灯珠的时候很方便,络铁就是局部温度高,容易把支架烫坏,还有灯珠坏的原因还是因为质量问题,现在铁支架灯珠真的不耐用,关键是量大、便宜,做照明的普遍劣币驱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