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50元弄到剪线SANTAK山特不间断电源UPS CASTLE 3KS(6G)失误

楼主(2023-08-29):
按整机算钱的整机挺重以为机子里有带电池的,当时在废品站试了按前面板灯不亮或者是里面有电池没电了
记的看过这山特UPS不就有带12V电池款的,虽然这款机写着外接电池96V30A还以为可能有带亮机用电池
称了下整机快16.5斤了,接上电这风扇转前面板灯亮有提示
拆开看里面空间大要是放块12V电瓶有余
没96V电池可试,上电有各种反应想必是好机

网友:
做工不错,高压电容用得够足了

网友:
3KVA啊,里面如果带电池该很大。

网友:
高压直流的效率高啊,对输入线路要求低,

后面不是写着电池接口么?,记住了12v和24v才是内置电池,36v都是外置电池的

网友:
这是什么啊,是大号的移动电源吗?

网友:
这个是3KS的长效机,外接电池的,8块电池串联96V的。

网友:
8块电池串联96V的。

网友:
多少钱收到,我前几天也看到两个三千瓦的台达UPS电源,从风扇口看了下很多很厚的灰尘就没要,搞不好砸手里了

网友:
我有个同功率的,40收的,有点老,充电器风扇都异响了,96v实际到家没用,哪有那么多电池

网友:
家里还有个过去的电脑用不间断电源,电池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正负电源用的?

网友:
没有电池怎么用?

网友:
现在不停电这个用处不大

网友:
值了

如果好用太值了,储能用

网友:
这种家里一般用不到

网友:
这是外置电池式吧?
外置的都是大功率款

网友:
这个太老了,现在的3KW体积差不多1/4了。

网友:
太大而笨重,不方便携带,还是用高频的好。

网友:
工厂里的控制电脑或者监控可以用到,配上电池就好了,这东西主机都5K

网友:
这个算比较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