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kw的单向可控硅调压器

楼主(2023-08-29):
单相5kw功率,于是20.5大洋搞了一个玩玩。2800瓦负载散热片80度比较热,感觉只有风扇压得住

网友A:
这个算虚标吗?

网友:
40A可控硅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虚标吗?

41a可控硅,理论上8800w的。我用硅脂导热到不锈钢外壳结果不锈钢外表面部分热,热成像显示只有一块热的,不锈钢水品导热太差了,如果是铝的绝对没问题,看来要上风扇才可以了

网友B:
我买个4000瓦的没外壳散热器小得很,想改取暖器有时候1000瓦感觉太热耗电也大.想到交电费心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1a可控硅,理论上8800w的。我用硅脂导热到不锈钢外壳结果不锈钢外表面部分热,热成像显示只有一块热的, ...

这参数至少都要打五折用的,你看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管,输出5A的都用20A的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4000瓦的没外壳散热器小得很,想改取暖器有时候1000瓦感觉太热耗电也大.想到交电费心痛啊 ...

取暖用空调更加节能,空调压缩机热效率是电热丝的3倍

网友:
想问下,我2100瓦电蒸锅(纯阻负载),要选多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1a可控硅,理论上8800w的。我用硅脂导热到不锈钢外壳结果不锈钢外表面部分热,热成像显示只有一块热的, ...

41A能工作在什么温度下呢?

网友:
散热片看着不错。

网友:
这和我买的4000W的稳乎调速器的电路板差不多,但是我的保险是10A的,估计散热跟不上

网友:
5千瓦的可控硅,好大

网友:
做的算是可以了,5KW功率表示有疑问,应该有2500---3000W

网友C:
这种封装的可控硅理论上能达到5KW,实际达不到,散热不够。单个可控硅要达到5KW以上,应该用金属螺栓封装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封装的可控硅理论上能达到5KW,实际达不到,散热不够。单个可控硅要达到5KW以上,应该用金属螺栓封装的 ...

不锈钢导热太差了,要是能有铝与铁的导热能力就好了。看来只能增加通风风扇了

楼主:
连续最大功率工作了一个小时,最大功率2780w,模块导热到面包不锈钢温度79度,模块应该可以坚持的住先不加风扇了

网友D:
想要多大功率,就换多大电流可控硅,不过这玩意儿斩波后的干扰不是一般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多大功率,就换多大电流可控硅,不过这玩意儿斩波后的干扰不是一般大 ...

多次谐波是不是,原机械温控300度,实际烤肉炉子有600度,所以探头距离发热体很远基本打酱油,被拆了上调压模块了实用多了

网友:
这种应用调功器而不是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