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联通换其他NAS,硬盘数据没问题吧?

楼主(2023-08-29):
这些NAS之间的硬盘格式是一样的吗?能直接挂载吗?

网友:
不一样,不能直接挂载。

网友:
就算是换同一个牌子其他型号的都不一定能读出硬盘的数据

网友:
做危险或未知操作时候需要备份

网友:
没用什么文件版本,防勒索病毒这类的备份套件应该问题不大,用了基本没戏,这类套件用的都是自家的加密算法,别家无解

网友:
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