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灯换七彩不变色

楼主(2023-08-29):
太阳能小灯,电路板就只有一个ic和一个电感,led原来是白色的,换了七彩后不变色,用示波器看有震荡波形,以为电压不稳,加了个电容,直接亮都不亮了,没波形输出,何解?要加二极管整流吗
问题解决了,加个整流滤波就可以,七彩led需要稳定电压才变色

网友A:
两脚七彩灯好像是要通过给不同的PWM过去才会变色的,原来的只是单色灯,肯定没有PWM信号过去啊。怎么可能会变色呢。

网友:
没有调脉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脚七彩灯好像是要通过给不同的PWM过去才会变色的,原来的只是单色灯,肯定没有PWM信号过去啊。怎么可能会 ...

两脚七彩灯内置IC自动改变颜色,输入pwm芯片就重启了,就不能连续变化颜色了,会停在第一个颜色不变

网友:
这个不好玩把

网友:
两脚七彩灯的确是内置IC,不然只有单色显示

网友:
只是比零几年1节5号电池小手电,多了太阳能切换充电。2脚变色LED内置芯片,要整流滤波,得到直流才能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