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电机温度多少度算正常

楼主(2023-08-29):
家里一台物业送的小风扇最近不转了,是轴卡死,拆下来清洗干净,打上油,现在能正常转,用手摸电机很烫手,用温度计测量电机的硅钢片有57-60度的温度,想请教大家这样的温度算正常吗?

网友A:
现在的风扇电机都很烫,停机后几分钟都不敢用手摸电机外壳。

网友B:
改无刷电机呗 十几块一个

楼主:
已经买了滚珠电机,回来再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无刷电机呗 十几块一个

没改过,在哪有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一般合格的电机漆包线耐温等级120度起步,好一点的能用到180度的漆包线。

以前做工好的电机,外部支架都是铸造的那种,正常使用也就50度的样子,温热而不烫手;后来的电机都不行了,7~80度也常见。

再来就是含有轴承也需要温度才能渗出润滑,相辅相成了。

网友:
温度应小于72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风扇电机都很烫,停机后几分钟都不敢用手摸电机外壳。

那效率好低啊,都用来发热了

网友:
铝线的难怪那么热。
铜线的没那么热,手还是可以摸的。
如果是低挡位发热会比高挡位更大。

网友:
手摸都热,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效率好低啊,都用来发热了

现在买个几十上百的一般都是铝线,效率当然高不了,还发热,能效等级高的无一例外都是铝线

网友:
铝线电机就是一种害人产品,不知道为什么会允许生产铝线电机,虽然说成本省了,但容易坏,也有容易烧机造成火灾等隐患,电机发热还超厉害,变相的浪费了多少宝贵的电力资源,真的感觉特别别扭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某宝上,很多电风扇生产大厂以生产铝线电机风扇为荣,价格便宜。很多小众牌子的反而强调自己的是铜线电机,价格不低。

网友:
八九十年代电机多用铜漆包线,自山寨兴起,电机铝线的比比皆是。

网友:
电机烫是正常的,只要不超90度就行

网友:
只要没冒烟都算正常

网友:
电风扇里面直接摸电动机,确实很烫手,很

网友:
铝线电机

网友:
能用就行,有些电机热到螺丝栓都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