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雨刷电机3线怎么接

楼主(2023-08-29):
红线正黄线高速绿线低俗但是感觉这转速不对啊,雨刷的速度没这么慢,除了增加电压外有其他办法搞吗

网友A:
  好像是 快慢档  ……

这种电机 速度不快  ……

当年的老本行  雨刮电机 拆过一个 然后知道什么绕的线圈   绕过不少个  ……

网友B:
雨刷速度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刷速度很低的

扫雨水感觉还是挺快的

网友:
啊,代步车的雨刮电机?确实的,没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 快慢档  ……

这种电机 速度不快  ……

绕线圈,这就麻烦了

网友:
没弄过这样的活,还真不懂。找原线路按线的颜色接上试试。

网友:
额定12V增加什么电压?速度可不就是这么些?雨刮器要多大速度?这电机还是通过蜗轮蜗杆减速的呢

网友:
里面有涡轮蜗杆减速器的,速度就是慢,带上雨刮后半径大就显得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