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VTECH VC04-B车载充电机。。。拆机 维修,,捡漏了

楼主(2023-08-29):
捡漏了。。。维修一台车载  充电器。不开机  。。。

拆开检查   一个快恢复保险。一个电阻 还有一个 共谋电感  坏了。。。捡漏了。    其他看图片。。

网友A:
这个车载充电器充什么的?铅酸电瓶吗?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载充电器充什么的?铅酸电瓶吗?怎么这么复杂。

充  电瓶车。。小车

网友B:
车载充电器,然后输入是220V,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懵
不过这个用料真好啊,散热片又大又厚,大电容也不少

网友:
能炸成这样,估计当时的电流不小,修复有一定难度

网友C:
铅酸老头乐的充电器吧,以前有人找我让我给修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载充电器,然后输入是220V,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懵
不过这个用料真好啊,散热片又大又厚,大电容也不 ...

车载充电器就是220V交流输入,就像是把电瓶车的充电器装在车上连着电池,充电时只要插市电

网友:
还不错,IC没烧坏,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是汽车上的点烟器车载充电器呢

网友:
帮帮忙给我捡一个,眼馋

网友:
共谋电感,看到之后楞了半天,这是啥电感,后来想想,应该是共模电感......

网友:
还以为是汽车上的点烟器车载充电器

网友:
还是用厂家的名字比较好--车载智能充电机

网友:
会修的话,是好东西

网友:
好啊,肯定是捡到的或者很低的价格

网友:
炸的够黑,功率好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老头乐的充电器吧,以前有人找我让我给修过一个

听便宜说  是吉利汽车  上面的,,

楼主:
早安。。学习楼上的领导。。。朋友。。。。

楼主:
感谢  hongo  老师
          帮我把  标题  改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