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360 TF卡无法删除也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3-08-29):
有一张360行车记录仪的TF卡,有32G,可用空间只有600多M,记录的视频无法删除,也无法格式化,不管是显示已删除还是已格式化,再插回去又是原来的内容。

网友:
进入写保护状态的卡基本上没救了

网友:
基本是废了

网友:
可以多换几个读卡器试试,也可以换到其它电脑上试试,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寿终正寝,该退休了

网友A:
听说用打火机电子电几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用打火机电子电几下就好了

亲自试验过,几乎没有成功过一个

网友:
要么质保 要么扔坑

网友:
用手机试试,不行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验过,几乎没有成功过一个

这操作只会无损整坏,不可能修好...

网友C:
打火机压电只能对付内部引线虚掉的,有一定概率恢复。
这种就是写保护了,行车记录仪可以对特定视频写保护,但是可以格式化恢复,你这个卡症状像是坏块多了固件写保护了,方便你保留数据,个人基本没法修复。
sd、tf卡有永久写保护和临时写保护寄存器,好像安卓下有个软件可以查询操作,用来锁定卡保护数据或者解除临时写保护,去老站翻翻贴。不过那个软件有个坑,目标切勿选择错误,没选定tf卡选了emmc,写保护后手机就废了

网友:
还是行车记录仪的内置锂电池没电非法关机造成的坏块

网友:
可能到寿命了

网友:
寿命到了,就这样

网友:
放冰箱一夜试试

网友:
我以前有个samsung的卡也这样,锁了,废废了,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压电只能对付内部引线虚掉的,有一定概率恢复。
这种就是写保护了,行车记录仪可以对特定视频写保护 ...

安卓用哪个软件解除呢 帖子找不到

网友:
有个64G的,也是不知怎么就不能读写了。绿色的。只能收藏了。杂牌的,没办法。有的拷的歌曲在音箱里播放的时候一顿一顿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学到知识点了。

网友:
应该是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