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筒灯改到台灯上

楼主(2023-08-29):
前段时间在论坛上买到的瑕疵欧普筒灯,价格便宜,显色性高,可惜暂时没地方用,就改到台灯上
找到一个没用的小桶,上下剪掉,挖空

找一个废弃的螺旋灯泡的卡扣,焊接上线

穿上一个饮料盖子

拧上,当把手,正好,都不用粘了

焊接到筒灯上,套上热缩管

桶上拆下的盖子和底子,硬塞到台灯罩子里,大功告成

显色性95%,开灯默认微黄的4100k,关闭后再开就换5400k了,再换色就是2900k,欧普的这个灯可调(需要网关,我没有)无频闪,还是超值的

网友:
创意不错,diy风格台灯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A:
高显色LED,开灯看看效果。台灯要大面积泛光才好。欧普以前还有用环形灯的台灯。

网友B:
那灯自己就有灯头,为什么还做个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灯自己就有灯头,为什么还做个灯头?

手头的灯没有这么高显色的,买到的也就是80%的显色性,所以还是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显色LED,开灯看看效果。台灯要大面积泛光才好。欧普以前还有用环形灯的台灯。 ...

别说,还真没考虑到泛光这点
开灯看了,和普通的灯区别不大可以照亮整个桌子

网友C:
好实用,灯光强弱能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实用,灯光强弱能控制么?

按理说能控制的,但是需要欧普的网关才行,我没有,所以就只能当普通的三挡灯来用

网友D:
这个灯有记忆功能,你关灯前调到白光,下次开灯就是白光

网友:
这创意牛啊

网友:
这个筒灯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有记忆功能,你关灯前调到白光,下次开灯就是白光

刚才试了下,还真是有记忆的,更实用了,感谢!

网友E:
5400k可能有点太亮了,看书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5400k可能有点太亮了,看书不舒服。

才6瓦的灯,亮度刚好吧,不算太亮,拍照什么的刚好,不过看书确实有点亮了
4100k的那个看书正好
反正是调光的,根据自己需求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显色LED,开灯看看效果。台灯要大面积泛光才好。欧普以前还有用环形灯的台灯。 ...

哈哈,桌子太乱,我就不拍了,泛光效果不错的,我很满意

网友:
灯是多大功率的,有没有开灯效果图

网友:
有创意,多多努力

网友:
前两天在某东上买了个品牌高显指的LED吸顶灯,效果比普通LED灯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