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含油轴承风扇电机微改造-----双滚珠轴承电机----丝滑从我做起

楼主(2023-08-29):
        家中有个之前拆机换下来的风扇电机,一直不舍得扔,此电机其实并无大碍,只是时间长了轴承被油污糊死无法转动,由于本人经验尚浅拆卸下来清理时,惯用的天生神力把轴套一侧砸歪了一点点,结果导致即使上雪油也转动不灵活 ,拆开来反复观摩,始终认为是定子轴套有点变形导致,电机转子,线圈良好,本打算下次再有合适的坏电机拆个轴套换上即可。。无意间在某宝看到有各类风扇电机轴套, 什么71,74轴套,对照一下权衡利弊,果断拿下一套71双滚珠轴承轴套,普通的风扇电机出于成本控制,绝大部分都是含油轴承,时间长了吸油棉干了电机就会有异响甚至转不动,温度一高即烧温度保险,听说滚珠轴承无论功耗,耐用度都比含油轴承更胜一筹,出于不折腾死不休就出手搞一套回来试试。。风扇电机拆装已经非常熟悉,毕竟最近拆了不少风扇,所谓双滚珠就是转子前后都分别加装两个小小的滚珠轴承,跟滚筒洗衣机一样,只是肯定不会用什么SNK高档货,加轴承之前在后壳放后干净的护垫再把轴承轻轻敲进后壳,前面相反,先放一个轴承,加护垫,两个轴承我都打了点鸡血(雪油。)小心合上避免碰到中间线圈,用力敲前壳四边,关键不要像上次那样,敲到中间的轴圈中即可,最后把摇头变速齿箱装回后壳,接上电容。。 再试试转子。。。顺滑如丝。。。测量各绕组之间阻值正常。就差未上电了。。基本上这次微改造大功告成。。。以后碰到普通含油轴承电机。也可以不妨升级改造,希望可以让电机更耐用。。。

网友A:
含油轴套和轴承到底那种好呢?

网友:
含油轴承安装完要横向敲一敲轴让它自动同心一下,不然就是转着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套和轴承到底那种好呢?

如果滚珠轴承不太差的话,肯定是滚珠耐用,丝滑程度肯定是滚珠丝滑,但静音的话肯定是含油轴套静音。网上很难买到便宜大厂正规风扇滚珠轴承,网上很多NSK都是山上的,买哈轴也贵没性价比

网友:
我就想知道,如何才能保证跑滚珠而不是跑内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套和轴承到底那种好呢?

含油轴套,套是静止,轴是转动的,油跑干后只能干磨,阻力肯定大。

滚珠轴承,有滚动的珠子阻力小,扇叶停电后,还能转好多圈。

网友B:
这个改造有难度,之前看到也有个改的

网友:
修好了,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造有难度,之前看到也有个改的

自己砸壳有难度,但是套壳就没难度了。   包括罩极电机,如果有两边的轴承用端盖,其实也能从含油改轴承。

摇头扇轴承电机壳,也就几块亲

罩极电机的轴承支架,换一下就成了

原厂一般是这种含油支架

网友:
滚珠轴承搭配铜线电机,用个十年八年

网友D:
好的滚珠轴承不便宜啊

网友:
好技术啊 家里有个八九十年代那种老式电风扇专业转不动

网友:
滚动摩擦肯定是比滑动摩擦小,但是运行噪音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砸壳有难度,但是套壳就没难度了。   包括罩极电机,如果有两边的轴承用端盖,其实也能从含油改轴承。 ...

对对,轴套一个才6块多,连两个滚珠轴承的轴承壳10快至11块左右,自己砸得用点技巧,不要砸中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滚珠轴承不便宜啊

这种滚珠轴承你想买好的都难,一把风扇才一百多,如果轴承贵了。没人会买,那更没有市场,所以只能说凑合用。

网友:
这种轴承俗语叫千秋轴承。不要加雪油加润滑脂那个太稠效果不好, 就用汽车、摩托车的机油、废机油都可以。轴承拆下来放小碗里机油泡一晚上就倍儿好使。 装回去的时候轻敲击几下自调心就对正了。
不用买,去汽修店找伙递根烟计要一点机油,效果好的不行。

网友:
现在便宜的风扇 轴承没坏 电机挂了的不计其数,铜线电机才是首选 再用好点的轴承

网友:
居然还有这座套壳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