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睡迷糊了,一个LED驱动接错线了

楼主(2023-08-29):
中午睡起来,把上次买的LED驱动找出来接线,准备试几个LED灯珠,结果脑子一转,把零火线接在了电源输出端,一插电就跳闸了,再试电压不对,也没有电流了,唉

好多胶,还没有扣完,最后一张是网上的图

网友:
防水电源慢慢扣

网友:
这操作咋能这么骚呢???

网友:
闲得慌,必须增加自己工作量。

网友:
还有抢救的必要么?

网友:
这驱动看样子不错,零件满满的

网友:
入口都搞错了

网友:
这种带防水胶的驱动,一旦损坏,维修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可惜这么好的驱动

网友:
没睡醒一接废

网友:
这一觉睡的有点贵了。

网友:
看这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电源不错,可惜了

网友:
一插电就跳闸了

网友:
这玩意我这一大堆,新的换下来的都有,恒流源的,不会修,也用不到,不会改

网友A:
修什么修,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修,再买一个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那么大的AC INPUT和DC OUTPUT看不到,估计是真睡迷糊了。

网友:
这胶不硬还挺好搞的

网友:
接错线有什么影响,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