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荣耀CD28路由并试图维修

楼主(2023-08-29):
     朋友有一个荣耀路由,型号是CD28,长的有点像音箱,白色的颜值还可以。不过他说不小心插错电源了,现在插电无反应。我说给我试试,说不定能修(牛皮吹大了),因为年代很久远的时候,我修过一个路由,也是接错电源烧了。

     拿到手看看,转圈看,没找到螺丝,就看到顶部四周有条缝,以为是全卡扣的,本着大力出奇迹的心态,撬了半天,发现不行,中途还听到断了卡扣的声音。此时再仔细看看,底部标签下还藏着一个螺丝,之前用手摸过没有明显的凹陷 ,所以忽略了。(此处应有国骂)补两张图,拆开后的。红圈位置就是底部螺丝。

     两边插片的PCB天线,轻松拿下主板。

看到3个全是螃蟹芯片,一点维修的心情都没有了。本着拆都拆了心态,掏出万用表,电源正负极量了一下,直接短路。主板立起来看看,X,6层板,手电筒照了一下,除了过孔稍微透光,其它部位全部黑乎乎一片。凭我三脚猫功夫,这也弄不了啊。最后万用表一只笔接负极,另一只笔对着3个主要芯片和主板上所有带腿的芯片一划拉,无线功放部分一片响,电源输入附近几个6腿的芯片也是一片响,得了,全是短路,多层板,修个der,垃圾桶见吧。

网友A:
扔了干啥,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当然是当料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干啥,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当然是当料板啊...

多层板,真搞不了

网友:
这个是插了多少V的电?不是应该降压芯片烧了吗

网友:
除了电源插座和复位按钮有再利用价值以外,板上面没什么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B:
电压得多高,一下子烧穿板层?

网友:
厉害,板子上的元件都自杀了

网友:
还是宽电压输入省心,专用电源输入的特定电压,一个不小心就得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得多高,一下子烧穿板层?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多层板黑乎乎的意思是不透光,不是烧黑了。不透光就看不到线路走向,没法跑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多层板黑乎乎的意思是不透光,不是烧黑了。不透光就看不到线路走向,没法跑线了。 ...

多层板需要配合电路图纸做判查的,原始探查方法不太可行。又不是值钱的高级货,修复价值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层板需要配合电路图纸做判查的,原始探查方法不太可行。又不是值钱的高级货,修复价值不太大。 ...

所以它去了垃圾桶

网友:
联通送 了个华为CD28,这个与其一毛一样。价值299大米。

网友:
CD28这个型号,近几年新装宽带运营商送的设备基本都是这款,无线信号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其实有没有可能少数电容击穿了导致一片响,硬件版本应该是cd28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