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功率计还是定时器,解决小毛驴充电疑惑

楼主(2023-08-30):
1、介绍小毛驴。
     品牌:富*达(老老老款)
     电机:350W
     电池:48V,12A,蓄电池family
     充电器:淘*买的。

2、疑惑
     怎样充电让电池可以用得久?
     那么影响寿命的是过充?

3、为了解决充电过充问题,想了很多,
     3.1、用定时器,手机设置定时,一到时间跑去断电 。
     3.2、买个定时器,设置时间,自动断电。
             3.2.1、淘*上的定时器有机械定时,数码定时,那么:定时多久合适?
             3.2.2、也有功率定时的,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4、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后来确定:
      4.1、做个功率计,小于30瓦,自动断电。
      4.2、如果不断电怎么办,再来一道超过4小时断电。
      功率计量:HLW8032,合力为官网的方案。使用手册一定要认真仔细反复看。
      单片机:STC8K,固件网上大把。立创开源,淘宝商家都有。
      画图,焊接。

5、充电测试。
     插电,充电功率200瓦左右。

     充电完成,电瓶没有用电完。时长两小时多后,继电器断电。

6、我对充电3阶段的理解。
     6.1、恒流(满功率阶段)
     假设电流3A左右恒流,电压慢慢升至59V,功率是向上爬升的。

     6.2、恒压阶段。
     假设电压到了59V,电流会下降,功率也会下降。时长40多分钟(电瓶大小决定)。

      6.3、涓流阶段。
      转绿灯,降电压,功率会进一步下降。时长30分钟左右(电瓶大小决定),小于30瓦继电器断电

      6.4、继电器断电后,功率掉到地上了,充电结束。

7、因为充电器是有损耗的,转换效率不高,暂时不清楚,应该在70~80左右,需要扣去效率因素。

8、缺点,拔插电风扇时,会有屏幕死机,不懂是不是强电干扰单片机宏机,反正单片机开了喂狗的,没有自动复位。

9、验证后,感觉充电器转灯后涓流1小时左右是合理的。

网友:
是我地话简单暴力,直接定时断电就行了,比如正常充电5小时充满,定时在6小时,反正有点误差不要紧...

网友:
停车后不要马上充电。隔1小时,等电池冷却后再充电。

网友:
做为充电保护器,不应该只考虑正常情况下的充电保护,更应该考虑极端情况下的保护,比如电池缺水,这种情况下,充电电流一般会大于500mA,而且不会减小,会一直保持到断电,充电器不会变灯,现在的充电器大多都带单片机定时功能,也就是两个定时,一个是变灯后定时一段时间完全断电,还有一个是通电开始计时,无论是否变灯,到了设定时间就断电,所以对充电保护来说,最简单有效的保护装置就是定时器,而且还是机械定时器,因为机械定时器在停电再来电后会延续设定继续计时,电子的如果没有内置电池,或内置电池没电,停电后就无法继续

网友:
电池过热不能充电,其他都是虚的。电池过热不能充电,其他都是虚的。电池过热不能充电,其他都是虚的。

网友:
做的很不错,如果把那个凸起来的插座用嵌入式的嵌到防水盒里面,就更漂亮了

网友:
我直接在论坛换了两个机械定时器,按电瓶剩余电量设定时间。

网友:
这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
机械定时待机功耗1w多,数码定时待机功耗0.2w

网友:
怕的话,自己做一个多模式保护的:
1-只能手动启动
2-启动后,多个条件任意一个触发就断开:定时到、电流小于某个值、电压高于某个值……
3-断开后必须手动操作才能进入下一个充电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