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客打假,价高质次的英国STRIX温控器的耦合器

楼主(2023-08-30):
有人说,买电水壶要买英国STRIX温控器的才耐用。毕竟(实验室)寿命有一万二千次呢!
STRIX的温控器的价格是国产的3倍以上。用STRIX的基本都是中高档电水壶,同款式STRIX的价格比用国产的贵30块以上。
然而价高未必就是好货。这个STRIX的耦合器用料就比一些国产的还要差。拆自九阳“开水煲JYK-17C10”。
耦合器最中间的火线是铜触点,而且不居中,第二圈零线是银触点,最外侧地线是铜弹片。接线端子磁铁不吸,应该也是铜镀锡。最外侧地线没包热缩管。

STRIX温控器和耦合器是一整套打包出售,厂家不能单买一个。STRIX有外观专利。国产温控器要规避专利,大多外观比STRIX多一圈。

火线的铜触点弹片已经烧到变白色。可能原因是不居中的铜触点,接触面积小,接触电阻大,再加上1800W电流有8A。烧一壶水后,耦合器热到烫手,可见发热很大。我用另外一款银触点的电水壶烧水,耦合器只是温热。

对比新的触点,铜色很亮。来自拆一个捡到的九阳电热水壶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美的电水壶用铁端子,铜线也烧到发黑生锈。来自给美的电热水壶底座换生锈的铁插簧,电线已经氧化的发黑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现在国产温控器的(实验室)寿命也能做到1万次了,STRIX是1万2,差距不已经不大。而家用环境,触点氧化,接线端子老化比实验室更加严重,大银触点的、铜接线端子的才是更正确的选择。

电水壶的选择建议:
选择温控器在底部的比较好。手柄蒸汽开关的有更多蒸汽回流冷凝水到壶内,塑料味更大。
无论是STRIX还是国产温控器,都要选择银触点(大电流)的才能耐用。
尽量不要选择超大功率的电水壶,上下点接触式的发热比弹片夹式(插座)的大,不能连续煲水。
选择壶身是不锈钢的,无论304还是316都可以,钢化玻璃的有破裂风险,万一煲水时爆了有水有电又有高温真是高难度考验。

拆客打假 价高质劣的假冒英国STRIX温控器及耦合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44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原创设计,中间触点不居中???用机械原理,想一下就知道居中的话就接触不良了。。。

这 ...

这是另外一个美的电水壶的STRIX的耦合器。大银触点,相对铜触点款居中很多。

但是这个美的电水壶才用了几次就出现了水开很久都不跳甚至不会停的毛病。我清洗了水壶没有任何改善,拆开清理了耦合器和温控开关等的触点后才会水开后55秒左右跳。

网友:
国产几个做温控的厂家产品其实都过关,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双金属片,有一家的我记得很容易生锈失效

网友:
品牌溢价很厉害

网友B:
你这是下面一半,上面那一半才是技术所在。这个温控器考验的不只是失效的寿命,还有水开跳电的迅速程度,1500W以下30秒,以上25秒,以及这个迅速程度的稳定、持久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下面一半,上面那一半才是技术所在。这个温控器考验的不只是失效的寿命,还有水开跳电的迅速程度,15 ...

然而我还有一个STRIX温控器的美的电水壶,1500W要差不多1分钟才跳。
这个美的是银触点的,然而火线触点同样不居中,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水开了不会跳,修了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我还有一个STRIX温控器的美的电水壶,1500W要差不多1分钟才跳。
这个美的是银触点的,然而火线触点同 ...

盖子合不严或底部有水垢都会导致这样,当然老化也有可能

新出厂是不可能的,因为过不了3C

顺便,那个没热缩管的地线,漏水了效果更好

网友:
正常工作的时候压下去就居中了。第一个做工很漂亮

网友:
以前买的格莱德1500W电热水壶,两年多温控就坏了,网购的温控开关3块多,直接拆双金属弹片换过去,到现在为止用了两年还好。

网友:
我的一个用了十几年了,还很好用。

网友:
STRIX的温控器的价格是国产的3倍以上

网友:
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楼主拆机说温控,只拆了耦合部分,最关键的温控部分却一不小心省略了。。。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就看谁舍得用料,谁没有计划报废,因为一个镀银触点,好的和差的也就不到一毛钱的差距,纯银触点也就几毛钱的差距,但是纯银触点那绝对是终身系列的

网友:
购买水壶的时候很少有商品介绍这么细致吧

网友:
是否用了假货?

网友:
温控部分没看到.

网友:
3块多跟五毛的区别

网友:
触点接触不严密发热,时间长了形成碳化层,导线就发热。

网友:
铜触点镀银就很不错大都没有所以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