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改造单车喇叭灯

楼主(2023-08-30):
为了改造这个喇叭灯,可是费了不少功夫。首先参考以下这几个帖子。

1、捡到“电子垃圾”一枚(手电筒),拆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要利用它的电池、控制板和灯珠
2、嫁接式维修电动车旋把并升级喇叭前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要利用换下来的那个喇叭灯
3、晒个迷你小手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本想用它的灯碗,太小没用上,吃灰
4、拆晒1元到手的 达里兰T3-50W 头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这个灯碗正合适,用之

先看成品和示意图再看过程

示意图,灯头,灯筒,喇叭按钮及对插接头等

灯筒改好

堵头

输出为三插接头,红白黑三根,灯和喇叭共用红V+

没装车之前先试试

三插和两插连接情况

插头拔出看看样子

灯筒暂时放前梁包

喇叭开关右把手上

灯头装在前叉上

正面

下边是改造过程

参考帖子1、2中的主角

卸灯头

取电池需要焊接地线(黑)

参考帖子4中的主角

用灯碗部分,上锯

切割需要的部分

灯碗按灯珠基板位置挖孔

把灯珠放上试试,位置不错

根据壳体形状挖个大缺口

转楼下(需要三层不要插楼)

楼主:
改造灯头过程中,第一折出现了,挡风玻璃太薄,烂两瓣了。

用胶粘住吧

还可以吧

新老灯碗对比

新灯头跟外壳前脸不太匹配,用704白胶粘接固定

粘好了

灯碗装上试试,挺好

X86时代的老主板上拆机电源模块

用它的散热片

硅胶粘灯珠基板
等胶干的过程中总觉得灯头挡风玻璃不妥,虽然不影响光线,但不防水,潮气进入很难驱除,所以就用这个薄膜做挡风玻璃,效果还真不错,还好加工

用CPU散热装置的固定方式,把灯珠基板和散热片固定在灯罩上

这张可以看清楚,中间有个压簧(双击放大查看)

跟外壳完美配合

转楼下

楼主:
因为喇叭原来是36V下使用的,所以要用升压板

这个升压板最高电压升到28V,不太理想

记录一下线头走向

记一下走向,好研究设计改造线路

第二折出现了,改造中把兆信电源的高压直接加在升压板上了,把升压板上的B628烧了,1脚已经鼓包了,电感也烧掉了一块。

还好有备件,换B628

升压板修好了

真是多灾多难呀,第三折来了。改造中觉得线头碍事,就从压电片上把线头焊下了,结果再往回焊时,陶瓷片不吃锡了。改造暂停了,去薅羊毛回来继续。

薅羊毛,0.4元,20个压电陶瓷片

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但是,要少了红包不让用,没办法。

陶瓷片焊接时要注意,只能焊一次,第二次镀银层就会脱落。这个新的就焊了第二次,放大图可以看到中间镀银层脱落了一块,已经粘在扩音膜上了,不想再折腾就这样用吧,好像没怎么影响声音强度

升压板塞在喇叭驱动板下边,至此,灯头部分改造完毕

下边改灯筒部分,除了原来两根灯线再加一根负极黑线

做堵头固定三插线束,以前红包拍的橡胶块

上沿剪过了点

做圆

比划试试

中间过三插线束,两边孔方便旋转拧下

因为是先焊的线接头,后装的橡胶块,所以还得给橡胶块开一刀,懒得再剥热缩管了

粘合伤口

加个防扯锁扣

704黑胶做防水后热缩管伺候(热缩管忘了照相)

以前红包撸的螺丝,加工灯头支架都是些打孔动作,就不再照相了。成品看1楼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我这里自行车安装喇叭的少,尾灯必须装

网友:
自行车铃铛即便不用。

网友:
多图杀猫啊,前轮胎没有挡泥板会不会甩一身泥啊

网友:
这么多图,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自行车安装喇叭的少,尾灯必须装

给美利达公爵650换座垫,改造尾灯为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网友:
买了这么多压电片啊~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是买现成的喇叭

网友:
真够折腾的,喇叭声音小么,闹市区可以听得到吗?

网友:
工程量不 小,自行车加灯加喇叭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是买现成的喇叭

自行车有自发灯,刚刚修复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400-1-1.html

网友:
自行车加灯加喇叭很实用

网友:
楼主很会过日子啊

网友:
灯是多少瓦的?

网友:
这是捡了瓶醋然后买了几斤螃蟹啊,不过折腾乐在其中,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