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之豆腐盘成肉-修复米沃奇电动工具充电器

楼主(2023-08-30):
     事情是这样的,看过我之前系列片的应该知道,我很菜,但并不妨碍我喜欢搞电,尤其喜欢摆弄电源。有兴趣的可以点击我头像去看看我的各种翻车现场。

这天一个网友说他买了两个米沃奇电动工具充电器,是110V的,他插了220V电炸了,然后他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大滤波电容,还有一个二极管,但是还是不正常。我装逼说,你量一个两个光藕,看看正常不,顺着光藕查反馈。弄了几天,他说不行,我装逼说不行快递给我试试,反正快递不贵,包邮区的。为了降低难度,我问他还有没有同款,也给我一个,对比一下。
    快递到手之后,看到主板的一瞬间,我有点方。稳压反馈电路是由单片机和324来实现的,没有TL431。已经超出我的上限了。但是B都装出去了,这么快认怂不合适。于是每天回家就对着这个板发呆。电源主芯片是TOP271EG,这个外围很简单,但是没有3842方便,毕竟3842可以用低压直流测试,不容易炸鸡,这个是开关管和电源管理一体的,搞不好容易炸鸡。
发呆了一会,我突然狂喜,我以为能捡漏装逼成功。大家看这个检流电阻。(哦,对了,还有网友自己换的271,焊盘全部脱落)

    看到没,胶都掉了,翻过去,背面果然虚焊了,掏出烙铁,补焊一下。271焊盘重新处理一下,满怀希望的插电,嗯,跟网友描述的一样,喘振。看来捡不了漏。全网找视频偷师,发现只有2个271的视频,至少学到一点,271是由1脚控制启动的,1脚电流太大或者太小都会保护。两块板对比着测271附近元件,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卖个关子,问题还是在这里)。顺便吐槽一下,这主板全是3防漆,万用表捅起来一点也不方便(尽管我表笔是不锈钢针,我总怀疑没接触好)。
    既然初级没有问题,那就去找次级或者反馈吧。之前网友经过我的提示,拆下两个光藕测过,是坏的,已经更换。既然他换过了,我就没必要查了。那就跑反馈吧。首先用划拉大法,排除单片机和324问题(二极管档用一只笔接负极,另一只去碰324和单片机的腿,特别多腿响说明大概率挂了),此时我挺希望单片机挂了,这样我就不用修,装逼不会失败。可是单片机没坏。只好老老实实跑线路,尝试画出反馈部分的图(图不放了,手画的跟蜘蛛一样),搞来搞去,反馈部分也没找到异常。
    又有点方了,不知道怎么下手。跑去私信骚扰好几个视频博主,终于有个博主回了我一句,看看变压器。电桥测变压器,也没发现异常。又方了。

     冷静了一会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人分享过矿坛大佬一个修开关电源的方法,那就是引入外部正常电源信号作为输入信号来判定本电源初级还是次级问题。因为外部电源信号不受本电源光藕控制。正好我之前做了一个这种电源,用过一次,修一个开关管和电源管理一体的电源(我的老贴6656充电器)。接好线,次级输出不正常。信号源还会停振。断开次级绕组,初级辅助绕组,信号源还是会停振。蒙古大夫狂喜,诊断书下了,高频变压器坏了。
      网友说,变压器坏了不要怕,我给你发个坏的机器,你拆变压器。(网友发来一次,变压器不一样;又发来一次,还是不一样),哈哈哈哈,豆腐盘成肉了。

      明明看着一样的,绕组布局和引脚完全不一样。准备打包发回去给网友,宣布绝症了。第二天想想,我用外部电源时,初级绕组没断开,还有干扰,而且电桥也没测到异常。有没有可能误诊了?于是重新用外部电源给裸变压器测试,输入输出波形没有异常,信号源也没有停振问题。变压器没问题啊,我果然是个蒙古大夫。装回变压器,对着271说明书撸。

     图片小了一点,凑合看。这时候V脚一个稳压二极管进入我的眼帘,网友说271边上有个二极管炸了,他换过。再一看,X,稳压二极管方向接反了,我太菜了,这个大漏没有捡到。调换二极管方向,成功起振。(这个过程中,网友那个所谓好的也突然输出不正常了,一量,整流桥有短路,还把我220/110变压器绝缘胶纸都融了,我闻到塑料味才发现。。。)
网友说顺手给他改一下220,也好,改220省得我用隔离变压器,我变压器为了限流,功率很小,带不动灯泡,改220能方便的带灯泡。

这是来自网络的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改了220之后,xxx,又喘振!量一下滤波电容,没有300V。因为改了之后,原来两个电容现在是工作在串联模式的,分别测量,一个有200V,一个只有3V。怀疑两个电容不平衡(网友说插220这两个电容炸了,他也更换过),放电,拆电容,上电桥,BOOM,电桥炸了。脑袋瓜一嗡,坏了,放电没放干净。此时开始大脑开始到带播放,两个电容放电有一个没火花,当时以为是3V那个。再看看手里这个电容,瞬间明白为什么300V没有,在板子上放电没放出来。网友更换的这个电容腿太短了,应该虚焊了,所以串联工作时不太正常。

     算了,两个电容换成一个450V的吧,省得以后两个电容有一个不正常以后还是坏。至此,这个充电器就算修好了。买的整流桥和top271到了,顺手把另一只也修好了,也改成220了,通电试机正常。
=====================================================================
PS:电桥挂了,圈过@qrut,他可能没看到。仔细看他的电桥拆机贴,怀疑TVS挂了,买了更换,并没有卵用,看来只能返厂了。

本次维修,由于本人学艺不精,方向错误,导致网友花了两次冤枉钱,价值都快赶上这个充电器了。本人BOOM了电桥,不知道损失几何。所以标题叫豆腐盘成肉,谁让咱是菜鸟呢!
=======================================================================
总结:
1、本坛有人转载过的矿坛的用外部电源法快速定位初级故障还是次级故障这个方法很好用,尤其对没有TL431的电源很好用(有431可以通过431电压判定)。有人会问,你不是用了吗,怎么还是判断失误了。因为我方法不对,引入外部电源有关键一步,断开初级开关管,我没有做,所以271的保护导致外部电源停振被我判定成变压器问题。
2、菜鸟读板还是要小心,明显捡漏的稳压二极管装反,被我多次忽略,还是在有好板对比的情况下发生。
3、二修机(被人动过的板)一定要仔细看,二极管装反、电源芯片焊盘脱落、电容虚焊都是修出来的故障。
4、电容放电一定要二次确认(为我的电桥默哀10秒)。

网友:
不错不错 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沙发,看大师盘他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厉害呀,还有电桥,说实话,给我都不会用。
我修电源仅仅会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试通路还是短路。

网友A:
高成本维修,交了学费

网友:
嗯嗯,热情很高

网友:
高成本维修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人,用经历丰富了人生!

网友:
经验都是钱堆出来的

网友:
大师修成记...功夫没有白费...功力又见涨..

网友:
明明是大佬,偏要称菜鸟
装逼成功,快去拆快递

网友:
好帖,值得学习,就是损坏电桥有点麻烦。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手,高手就是一步一步练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成本维修,交了学费

学费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慰楼主。。。。。。。。。。。。。

电桥能正常输出标准正弦波,测量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主控挂了。UT售后经常可以白嫖,不知道VC能不能,换个主控收费的话,估计价格有点美,哈哈

网友:
向楼主学习,进步都是在一次次错误中总结后前进的!

网友:
不屈不饶的精神,佩服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人,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