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粘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并请假增加电流的方法

楼主(2023-08-30):
这充电器放在电动车里面颠来颠去,前些天摇摇有声音了,
不敢用了拿回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好家伙,支撑杆断了,里面噼里啪啦的是断掉的上半截塑料,

还好不是金属。

拿铸工胶粘回去,感觉不过瘾,四周用铁丝又粘了4根加强筋,
那些毛是粘的时候、用绳子固定加强筋留下的。

不容易一次固定住,只能一次粘一部分,等干了再继续粘另一部分,

这是粘了几次的情况。

接下来还要粘上面和底部的铁丝,等全好了,再套上热缩管。

既然拆开了,顺便看看电路。

正面这样子的。

这是背面。

输出侧细节。

然后请教专家问题了,小区充电器一次是7小时,这个充电器是输出1.85A的,
也就是说,如果电池接近用光了,7小时充不满,但14小时又有些亏。

所以想把电流稍微改大一些,再用个拨动开关控制,平常可以用原来的电流冲,
打开开关让输出电流增加到2A左右,这样7小时正好充满。

请教下各位专家,怎么改最容易呢?
谢谢啊。

网友:
再买一个新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一般都是设定好了功率容量的,增加电流也就增加了功率,对充电器不利。
要想增加电流,还得根据你的充电器实际电路来改。

网友:
有那功夫买个新的吧!

网友:
不建议改,1.4的发动机,没法当用2.0的用啊

网友:
可以呀,这个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P=UI,要加大电流,那么就必须降低电压。

现在的厂家都抠门到极限了,你以为它会留多少功率余量给你?

我家电动车是60V20AH的,用了有3年了,估计衰减不少,实际使用表显电压到60V就充电,充满是73V,静置一夜后是65V左右,所以一只使用的电压范围就是60到65V,正常充电就是3到6小时,能充满。

网友:
充电器的充电曲线是根据电瓶容量和电瓶数量来确定的,不同容量的电瓶转折电流电压是不一样的,充电器的参数要和电瓶匹配才好

网友:
无风扇设计的,加大电流热的厉害

平时不要骑到没电就冲

网友:
这不好改吧。建议买个新的。

网友:
图中,那个大功率电阻应该是限流,通过那个小电阻去了IC的2脚,减小一下那个限流电阻,估计升到2A问题不大。那个限流电阻本身是0.1欧么,这个阻值不好找。

网友:
加大电流就是让其过载。

网友:
别改了,有那功夫干点啥不好

网友: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主芯片是不是3842,然后查3842的外围电路,通过那个电路改,看不懂电路图就不建议改了

网友:
增大电流不稳定的,这种高压充电器,设计功率就那么大,除非你自己会设计,必须更换三大件,功率才能提高,如开关变压器,整流全桥和开关管

网友:
看来外壳材质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