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4.6V(48V)5A三石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3-08-30):
电动车的2安充电器充电太慢了,咸鱼上话30多买个三石充电器。拆开发现内部有石灰一样的粉尘。实测输入功率有266瓦,输出没测,估计5安是有的。充电器输出电压可以微调,方便调低电压。最关键的是这个充电器到了转灯电压后,输出端会通过mos管完全切断输出,不会像一般充电器那样一直有电压输出对电池小电流充电,连定时器都省了。

网友A:
功率不小,有点担心它的散热。

网友:
不错,内部实行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看来这个充电器还是有些份量的

网友:
直接切断不就没有小电流补电的作用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大,充电快

网友:
你的电动车是锂电池吗

网友B:
我是两个2A同时充,不然20Ah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小,有点担心它的散热。

有散热风扇。2A的充电器一般是没有风扇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20A的锂电池用5A的充电器对电池有没有损伤?晚上充电我一般用2A的充电器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缺个风扇

网友:
锂电池20AH,  充电0.5C, 我一直 10A电流充电, 已经使用多年, 二个小时左右充满!

楼主加强线路, 是可以上10A电流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两个2A同时充,不然20Ah太慢了

不懂就问,请教两台充电器是如何实现同时充一块电池的,两台充电器相互没有影响么,如何判定输入速度,和充满呢?

网友:
我手头就有2个 三石 5A的  我的还是无孔的  定制的     他家主打就做无孔充电器     不过是2A居多

网友:
三石的听说不错

网友:
不过充满断电现在的充电器一般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