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关于锂铁一次性5号电池的问题(找到厂家了,增加测量图)

楼主(2023-08-30):
就是咸鱼上到处可见这种库存的锂铁电池(非耐时,是深圳正能量电池),据说是一次性的。电压高达1.8v,我买了20个回来,价钱很便宜,大约1块多钱一粒,但使用感觉不对。

我把4粒电池装进血压计里面。想着容量这么大,电压这么高,怎么着也比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耐用至少3倍以上吧,结果,这电池我才用了几次血压计就报低电量提示。完全抵不过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

每次开机能测量一次,再连续测量就会报低电量。多测几次就自动断电了。

我就想问问这种锂铁电池为啥这么差劲?是因为库存的原因呢?还是这电池本身就是已经用过的废品?

买回来的时候我也测了电压,基本上每个电池都在1。8v左右。
但不知道为什么装到血压计里面就根本不能用几次就没电了。
是血压计不能用这种电池?还是这种电池本身就有问题?

找到一段百度对锂铁电池特性的描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开路电压1.8v。。

这是电压,1.7伏应该也可以呀

这是用过的碱性电池,还有1.51伏,但是测血压的时候会报低电压。

这是全新的小米5号碱性电池,1.62伏

这是锂铁电池装到血压计里面的空载电压,

这是全新的小米电池的空载电压。

网友A:
这个不是耐时锂铁电池,正品的在官网买过,放到燃气表里用了4年还有电,你这个是假的,容量也不足,用容量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耐时锂铁电池,正品的在官网买过,放到燃气表里用了4年还有电,你这个是假的,容量也不足,用容量 ...

你说的那个是零售包装的。我这个据卖家说也是耐时做的。只是包装不一样

网友:
我家血压计就用4x1.2V的镍氢电池工作正常。

网友B:
1.8对碳性或是碱性电池是高电压,对铁锂应该是放完电后的电压了。

网友:
十几年前买过1.5元一个,当时叫麻子电池,用一个5号转1号桶,放燃气热水器用两年一次,现在太多假的了

网友C:
这个电压不可能是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不可能是磷酸铁锂

那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对碳性或是碱性电池是高电压,对铁锂应该是放完电后的电压了。

这是一次性锂铁电池呀,网上有评测,初始电压就是1.8v,1.9v的样子。。。

网友D:
这种看标称容量还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看标称容量还真大

是的呀,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放血压计里面几次就没电了。搞不清这咸鱼上卖的到底是用完了电池呢?还是真的全新库存电池。

网友:
如果有内阻仪的话,可以尝试测一下电池内阻,可能已经比较大了。

网友E:
电池耐用不耐用不是看电压,而是看电池容量,你需要测试一下电池还剩余多少容量,你看楼上有人发的零售包装上写着正常电压应该是1.5V,不应该到1.8V,高出这么多,有些用电设备可能要出问题的。

另外血压计好像不支持这种电池的,你看一下血压计的使用手册,上面对电池有要求的。

网友:
品牌的7元/节,如果保容量,小黄鱼上的应该在5元左右,1块多钱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某鱼的水估计比淘宝还深,这种情况不太好判定,也可能是库存年岁太久电池容量确实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耐用不耐用不是看电压,而是看电池容量,你需要测试一下电池还剩余多少容量,你看楼上有人发的零售包装 ...

那个零售包装的耐时锂铁电池网上有评测,起始电压就是1.8v的样子。

网友:
可能买到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对碳性或是碱性电池是高电压,对铁锂应该是放完电后的电压了。

一次性的那个铁锂电压比正常高一些,高不了太多,不是锂电池的那种铁锂。我买了几节雷摄的,大概4块钱一节。新的电池电压1.6V多。比镍氢电池轻,耐用度也还算可以。楼主买的这个肯定是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