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更换启动电容(风扇转速慢)

楼主(2023-08-30):
吊扇更换启动电容(风扇转速慢)

吊扇转的慢,有一阵了,今天解决下,找个CBB61的启动电容,直接更换修复

原电容

更换新的

网友A:
1.8的换成2.5的,可以吗。

网友B:
这个电容似乎大了些,电机会发热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现在很多吊扇都减配了,电机小了,电容也小了,电容质量也奇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换成2.5的,可以吗。

可以,没有找到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似乎大了些,电机会发热

找朋友拿的,没有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吊扇都减配了,电机小了,电容也小了,电容质量也奇差

是了,同时间买了2款,1个还好好的,这个已经坏了好久了,虽然用的少,还是维修下

网友D:
吊扇的扫地风挺舒服的,但就是怕削头,以前被削过拖把柄留下心理阴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扇的扫地风挺舒服的,但就是怕削头,以前被削过拖把柄留下心理阴影。

还好吧,正常的高度,就是安装膨胀螺丝要牢固点,所以我都是自己安装,

网友E:
吊扇的风比落地扇的吹着舒服

网友:
这种电容用久了容量会有衰减,选大些的留有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吊扇的风比落地扇的吹着舒服

那是你没试过顶层
顶层楼板的热气被吊扇吹下来,那个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吊扇都减配了,电机小了,电容也小了,电容质量也奇差

连微风吊扇也是,以前中联线圈绕组有分量,后来缩水变轻计划报废。楼主吊扇只是电容出问题,好在电机绕组没事。

网友:
加大电容风力更猛了,1.8加到2.5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朋友拿的,没有1.8

放心用,只要不超过3uF都不会烧电机,而且你现在也很难找到好的电容,所以电容量一年内会下降得非常快,打算电容一年一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了,同时间买了2款,1个还好好的,这个已经坏了好久了,虽然用的少,还是维修下 ...

买远东,南风吧,虽然也一样减配了,但还是比风行,吊扇王之类的强多了

网友:
年初保养个单位上的吊扇  上下轴承干油了 转速慢  异响  换了一对轴承  铁壳电容容量跟铭牌上标注的一致  高转速时像直升机

网友:
你那风扇接线,怎么看着都不放心----露出那么一大截裸铜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