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千元价位的无人机,都什么配置,大家看看值不值?先拆电池

楼主(2023-08-30):
千元买的无人机,双电,GPS,无刷电机,三轴云台,2.7k,可飞800米高,4公里远,一系列的夸张说辞,让人烟花缭乱,脑袋一热,就下单了。
先看看电池咋样,后附机身TF卡的素材,供大家看看清晰度。

这是无人机电池,li-poly,7.6V,3800mah,22.8wh

电芯正面

电芯侧面

电池保护板,两颗IC.其中一颗打磨了,Type-C口充电。

电池保护板,飞机接口,和一颗mos管?

电池就这些东西,感觉电池虚标,3800毫安,是两颗1900毫安的电芯加起来的容量吧。

无人机TF卡导出的原素材照片,大家看看质量

航拍视频

拆遥控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183-1-1.html

网友:
这画质看着比我200块的无人机好得多。

网友:
航拍挺清晰的,飞机不晒晒?

网友:
7.6V应该是2节三元串联,是单节3800HA的,这体积看这是足3800的

网友:
这画质可以,现在无人机也这么卷了啊

网友:
画质看着还不错,看看无人机啥

网友:
看拍摄效果不错,肯定不能跟大疆比。无人机主要是飞控和图传

网友:
画质不错,相机应该可以,边角都没啥变形。写的7.6V肯定是两块电池同时算的了。因为单块锂电池一般只有3.几V的。

网友:
真的可以飞4公里远?

网友:
画质抖动厉害啊,大疆mini2现在不到2000块钱 超值的

网友:
似乎比拟Mini2差不多了,图传功能不错

网友:
稳定性看着有点差,要是一千小的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看着感觉 不错!!

网友:
画质还不错,饱和度真实吗?

网友:
光拆电池啊~

网友:
好清晰了。续航时间怎么样?

网友:
拍摄的照片只能说明摄像头的解析度不错,与飞机关系不大,现在很多地方设禁飞,买了也只能在家里玩玩

网友:
和我美嘉欣无人机的电池一样,视频有果冻效应不如诚2的好,下面是诚2拍的视频截得图

网友:
感觉这么小的电池确定能飞4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