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ExpressCard接口能干什么?

楼主(2023-08-30):
用了很多年联想电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接口,不知道这个接口有什么用?哪些场景能用得上?

网友A:
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 ...

如果没有实际用途,联想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保留这个接口?尺寸还蛮大的。

网友:
貌似以前网卡,猫,还有存储都有这种接口的

网友:
可以接外置网卡,显卡,最近还有方案出来加NVME硬盘(不能启动,当存储可以,速度会比大概1000多)
2000年还是PCMCIA,跟这个不同,这个大概到靠10年才出来。

网友:
上网卡,moderm

网友:
商用有读IC卡设备。
家用一般扩展为两个USB3.0接口,但是EC卡电流偏小,不外接电源带不动移动硬盘之类的大功率。也能扩展蓝牙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2000年的时候 可以装无线 ...

是的!可以装无线上网卡。

网友:
工业控制还可以加控制卡,运动控制卡之类的。。这个接口,家用,商业都没多大价值了。也就工业用还有一点,不过现在USB的控制卡也有很多了。所以更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这个接口 好像是pci-e引出吧,就是不知道是x1 x2 x4的

网友:
可以装无线网卡 有线网卡 USB扩展卡

网友(2024-08-29):
可以转接出来很多类型的接口的。不过现在应该只有老本子才有了, 新本子都没有了

网友:
以前 有个老笔记本Y450.就有这个接口。买了拓展卡。拓展出两个usb3.0接口。

网友:
除了usb3.0还真想不到其他用途

网友:
这事以前的接口,相当于PCI,现在基本没有用了

网友:
我有个扩展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