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模块灌封环氧树脂,具体用哪个牌号呢?

楼主(2023-08-30):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搞过一个电子模块,用在电磁阀、继电器、小接触器上,可以降低线圈工作温度,即使欠压也能正常工作。商量把电子模块用环氧灌封到小盒子里,给客户试用一批。
没接触过环氧材料,请教大家,具体用哪个型号的环氧来灌封?
非常感谢大家。
灌封盒子尺寸:15mm×20mm×12mm

网友:
这是准备直接封死吗

网友:
目的是用于防水

网友:
马家搜“电子灌封胶”就有了。

网友:
704硅橡胶挺好的。环氧树脂没用过。

网友:
论坛上有个老哥专业做互感器的,他们用的灌封胶应该可以,@hellozwt

网友:
不想拆修就用 赢一点的胶,,反之 用软胶

网友A:
如果是普通应用环境就用常规的环氧树脂灌封胶(电流互感器,电容器都用这种)这种胶固化后是硬的,如果使用环境恶劣,对产品有双85要求(温度85湿度85)就用PU胶(聚氨酯)这种胶固化后还有一定弹性,高温125度不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应用环境就用常规的环氧树脂灌封胶(电流互感器,电容器都用这种)这种胶固化后是硬的,如果使用 ...

请问你们常用的环氧胶哪个型号?我直接用你们互感器使用的就可以了,能满足要求的。非常感谢。我对环氧胶水不了解,以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A:
东莞力多,型号3300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莞力多,型号3300A/B

谢谢了,我去买一点

网友A:
大概要多少,我这里有许多厂家送的样板,可以给你,出个快递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要多少,我这里有许多厂家送的样板,可以给你,出个快递费就行

谢谢了,我这边要的量比较大,好几款产品需要灌封,还有两款高频电源,我直接找厂家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