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4K HDMI 分配器

楼主(2023-08-30):
见拆解图

网友A:
还是MicroUSB接口,是不是算比较老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MicroUSB接口,是不是算比较老的产品了?

节省成本,其实不用外接供电也能用,可能怕不供电不稳定

网友:
能用就行,看着还行

网友:
老产品的做工不错,中规中矩的

网友:
HDMI信号1分2,做工不 错

网友:
东西不错,内部这么好

网友:
结构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可以一个HDMI出来接2个HDMI屏幕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