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

楼主(2023-08-30):
拆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

找到个时控开关,拆开看看,在测试下,可以使用

正面

侧面

拆开

屏幕

屏幕主板

屏幕

拆开

主板

主板

测试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A:
这种开关我有好几个,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我有好几个,不知道干啥用

定时开启和关闭的,广告布灯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我有好几个,不知道干啥用

家用地方不多,店铺可以做广告牌灯,道路灯的定时开关

网友B:
我是在家里鱼缸过滤用着

网友:
感觉好多时控开关都长这样

网友:
广告布灯的控制用的比较多,现在的产品简单可靠,电池能用好几年

网友:
我就用来控制光猫和路由器,我这个时控开关用了二十几年了,
一直没坏,连电池都没换过,老东西质量真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还有个变压器。好多变压器都没有的。

网友C:
还是变压器的,不是电容降压的质量应该很好,就是空载可能功耗大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家里鱼缸过滤用着

我家水陆缸用小米WIFI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变压器的,不是电容降压的质量应该很好,就是空载可能功耗大点吧。

这样啊,没有拆过其他的,也是拆开看看

网友:
户外定时亮灯的广告牌用这个东西最多了

网友:
时控开关看着挺方 便的

网友D:
这种多用于广告牌灯光或显示控制、路灯控制等,由于可设置多组(14或16组)开关组合,方便设定灯光或显示的开启、关闭。完全胜任电瓶车充电的时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多用于广告牌灯光或显示控制、路灯控制等,由于可设置多组(14或16组)开关组合,方便设定灯光或显示的 ...

质量不错,可以给大电流设备使用,热水器。电动车充电

网友:
有小变压器,还不错。那两个焊接的电池是坑

网友:
电瓶车充电 可以控制总时间防充鼓 也能利用平谷电价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