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无牌子的五孔插排

楼主(2023-08-30):
工作的地方要用到无线路由器和一个多媒体音箱,墙插不够用,就在网上花一块多钱买了个五孔插排,自己接点线,将就用着,虽然插排很一般,但十几二十瓦的功率还是能承受吧。
这货没有牌子,居然还打上了3C标志。火线零线不是铁的,地线就被磁铁吸起来了。

网友:
还算良心,地线用铁的问题不大,零火铜排看着挺粗壮的,几百瓦的用着没问题

网友:
看着可以,功率不大没有关系

网友:
只是自己用没啥,其他人也会用到还是需要注意,搞个标签啥的。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为啥他们胆子辣么大。比如说同事有个排插线皮破了说要重新接线,拆开一看几个插座之间就是头发丝大的铜丝连着,外面的线倒是三芯的,不过细铜丝都烧的糊在一起了,还有白色光泽,不知道是铜包铝还是包铁。后面让我用没护套的那啥bvr的线+明装86插座接一个给他用,这我可不能干。 要知道那渣渣排插原来是接电磁炉用的

网友:
3C随便印,甚至还有过期的3C ,例如上海立泰和国际电工

塑料插座弹片也是山寨排插的先进发明

网友:
看着铜条质量还行

网友:
质量还说的过去,地线铁的问题不大。

网友:
见到过好几种类似的电插板,就是好接线,其它的就那么回事,不要接大功率的设备,还能将就使用

网友:
看着挺不错,小功率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大功率电器不用的话这个够用了

网友:
自己用,小功率应该可 以的

网友:
真的不敢用了。

网友:
单独1千瓦内的电器凑合用

网友:
大概率是一个铁插座

小功率还行

网友:
小功率电器使用没问题

网友:
现在是只认价格的年代,凑活用吧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起来没影响吧

网友:
铁的呀!外表度层铜!

网友:
接地大部分都是这种铁质冲压件,除非买品牌的,但是也不完全排除品牌就真的好

网友:
用小功率电器还不错,可以放床边柜冲冲手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