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光耦在板测量小工具

楼主(2023-08-30):
有很多人不知道光耦怎么测量 也有很多师傅测量光耦时要拆下测量  这几天闲着没事 做了一个光耦在板测试仪 主要针对常见的817光耦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喜欢的给我点赞评论吧!

网友A:
常用还行,偶尔用的话两个万用表都用二极管档测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还行,偶尔用的话两个万用表都用二极管档测就解决了

怎么说也不如这个方便 这个只是比拿两块表方便一点而已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成品,制作的不错,简单方便。

网友:
可以考虑电池供电,反正不常用

网友:
那个IC是什么作用?是闪烁频率吗

网友:
不要IC不是更简单?

网友:
应该加上电源直接输入插孔或焊盘,可以焊电源线或电池。
USB口这么长期使用有折断风险

网友:
小巧,应该很实用!

网友:
这辈子遇到坏光耦的次数估计是个位数。

网友:
小巧实用,非常漂亮!

网友B:
你这台面是放了酱油吗

网友:
叙述下原理就好了,只不过光耦坏的极少

网友:
小工具挺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面是放了酱油吗

这是加热台 之前有块板子有松香 加热后就变这样子了 又不影响加热就没管它

网友:
我一般在次级接个实验电源,然后调节可调电源的电压,万用表二极管档 测试光耦的输出的二极管特性,;

整个低压回路都测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