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能量转移锂电池主动均衡

楼主(2023-08-30):
受到锂电池主动均衡启发网上到处找资料,了解到电容式主动均衡只能均衡相邻锂电池,对于相隔较远的锂电池均衡时间较长效果不明显,于是找啊找在一篇论文中找到了一种能量转移的模式,对于不相邻的电池同样可以起到均衡的作用,与普通均衡电路原理一样只是多了几只电容,于是将他画了出来,但是第一次涉及锂电池主动均衡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发出来大家一同探讨下,好东西大家分享嘛,图中只画出来能量转移部分的拓扑图,驱动部分打算采用单片机加图腾柱的驱动模式,电容则采用超级电容 ,不知道这种方式行不行,

此图为能量转移的原理拓扑图为的是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能量转移路径

此图为电气原理图用于设计

此图为计划选用的超级电容用于能量储存和转移

网友A:
很好很好,的资料,好好学习。

一个问题,可以算是老生常谈(对玩电子的来说)的问题,电池,串联,到底有没有前后那个电池放电多或少的问题?或者根本实际是内阻等等电池本身不一致的特性问题?是否也可均衡及必要?

网友:
看着就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B:
早前论坛来了个咸鱼贩子,借发帖讨论名义打广告卖均衡板,还用马甲自唱双簧演大戏,忽悠了不少人 最后唱不下去了,撒丫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前论坛来了个咸鱼贩子,借发帖讨论名义打广告卖均衡板,还用马甲自唱双簧演大戏,忽悠了不少人 最 ...

还有这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好,的资料,好好学习。

一个问题,可以算是老生常谈(对玩电子的来说)的问题,电池,串联,到底有 ...

锂电池 电压不均衡有几个原因吧 老化程度不一样 容量不一样 内阻不一样 都会在使用或者充电中体现出压差来  比如充电某个电芯电压先达到满电 而触发充电保护 这样就导致充不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前论坛来了个咸鱼贩子,借发帖讨论名义打广告卖均衡板,还用马甲自唱双簧演大戏,忽悠了不少人 最 ...

我现在就是卖均衡板的,你不会说的是我吧?但是你这口气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卖均衡板的,你不会说的是我吧?但是你这口气也不怎么样。

这还有跑这来对号入座的你卖不卖均衡我也不知道,你也没告诉过我吧?难不成你就干过这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卖均衡板的,你不会说的是我吧?但是你这口气也不怎么样。

您好您好 我也浏览了您的帖子

网友:
这个能搬运既不会损失能量,又不会因为电容大而提高效率。
均衡速度完全取决于压差,而不是电容的容量。
那么,为什么不用成本、内阻、频率特性都更好的10uf独石电容,而要采用电解电容呢?

场效应管的频率特性完全满足小容量更高频率的开关速度啊。

楼主:
先跟大家道个歉 超级电容我买了 但是我第一次打板测试的不是超级电容版本 而是上文中介绍的多阶电容主动均衡电路 我也是为了先验证电路的可行性再实现超级电容版,目前的结果是电路没有问题,二阶电容和三阶电容都能够在均衡中起到能量转移的作用 实验了下 发现的确是压差较大的时候均衡速率较快,当均衡后端压差在十几毫伏乃至几个毫伏的时候均衡就很慢了 效果还是有的 我想超级电容的加入也就是能够在在前半段均衡时间能够大幅缩短,均衡效果更明显罢了

网友(2024-08-26):
我就坐着吃瓜

网友(2025-01-08):
国内做的有名气的是极空,用着还是不错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