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G显示器出问题了

楼主(2023-08-30):
用了几年的LG27UD58显示器这两天突然面板上出现了两条竖线,一条黑色,一条蓝色,竖线的颜色很浅。如下图片所示,这种情况请教熟悉液晶显示器面板的坛友来看看是面板要坏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在出现竖线的地方轻按屏幕会消失,一会又出现,没这方面的维修经验,请教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是屏幕玻璃绑定的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问题,屏幕驱动排线估计

网友A:
连接液晶的排线接触不良了吧……一般没法修,动手能力特别强搞坏也无所谓的话可以自己修修

网友B:
大概率是屏排线问题

网友:
我家电视机也是两条

网友:
线的问题,需要专业设备,重新压!

网友:
FPC软排线可以自己焊

网友:
修的意义不大,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屏排线问题

是液晶板上的软排线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液晶的排线接触不良了吧……一般没法修,动手能力特别强搞坏也无所谓的话可以自己修修 ...

哦,赌一把,拆卸下试试,彻底崩了就换。

网友:
家中TCL电视屏有问题,也有一条竖线

网友:
是排线松动或受潮了

网友:
排线问题,可以拆开用手去按一下看看是不是排线虚焊了

网友C:
这是cof与屏连接处有接触不良的,需要热压,拆开用弹力好的橡胶片垫一下也可临时修复,就看手艺和耐心咋样了
抖音上有个女的专门修大电视的,可以找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cof与屏连接处有接触不良的,需要热压,拆开用弹力好的橡胶片垫一下也可临时修复,就看手艺和耐心咋样 ...

ok,谢谢您的专业指点,抽时间弄开看看。

网友:
拆开试一试,不行就废了。

网友D:
Lg显示器,就是辣鸡代名词,可视角度小,清晰度差,我家的没坏都想仍。以后远离LG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显示器,就是辣鸡代名词,可视角度小,清晰度差,我家的没坏都想仍。以后远离LG ...

呵呵,有这感觉,家里还有款24寸的HKC的显示器都十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三四年就出毛病了,当时是因为4K才买的这款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