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线路由桥接,一个下接的电脑怎么访问另一个上的smb?

楼主(2023-08-30):
随便画的图,应该看的明白,两个路由都是刷的openwrt,通过无线桥接相连,现在想问无线路由B上连接的电脑怎么访问无线路由A下面接的SMB共享?

试过两个路由的lan口改同一网段,DHCP池错开,不行
试过在路由B里加中继,可以访问路由A,但是不能正常上网,也不能访问SMB

折腾一上午了,没辙了,上来问问看吧

网友:
用openwrt 桥接无线不理想。a路由开了Ksmbd共享,b路由桥接模式下,b路由是能直接访问的,电脑地址栏直接\\10.0.0.1.这里地址看你a设置的ip..部份可能遇到电脑工作组和权限影响。

网友A:
正常接上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办法让第一台做dhcp

网友B:
同是OP很好搞
路由A AP(WDS)模式
路由B Client(WDS)模式,接口是LAN,可以用静态地址,跟A同网段,关闭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上就可以了,最简单的办法让第一台做dhcp

正常接上的,死活打不开,就算能打开主路由的设置页面也打不开共享的smb,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OP很好搞
路由A AP(WDS)模式
路由B Client(WDS)模式,接口是LAN,可以用静态地址,跟A同网段,关闭 ...

就是这么设置的啊,就是不行啊,其实我的主路由是个软路由,下面接了个无线路由做无线AP,这个无线路由是关了DHCP的,难道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设置的啊,就是不行啊,其实我的主路由是个软路由,下面接了个无线路由做无线AP,这个无线路由是 ...

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你这种用法
两个无线都是做AP就都关闭DHCP,用静态地址方便点,可以不用

主路由的SMB(爱快)

路由A(高通主控)

路由B(联发科主控)

网友:
WDS桥接成功会在无线客户端看到对方路由的,并且收发速率是正常状态,如果收发速率有其中一个一直显示1Mbit/s,那就是WDS桥接失败
一般日志里会有错误信息的

中继模式只能把路由B用作中继的那个无线接口纳入到WAN端,访问路由A下的SMB可以直接输入地址

网友:
B用纯AP模式即可...

==========

网友:
路由器b关闭dhcp,

网友:
既要同一个网段,B要关闭DHCP,并且给个不同于A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设置的啊,就是不行啊,其实我的主路由是个软路由,下面接了个无线路由做无线AP,这个无线路由是 ...

路由B下的设备IP是从路由A获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是你这种用法
两个无线都是做AP就都关闭DHCP,用静态地址方便点,可以不用

貌似我也和你一样啊,但是我B路由关了DHCP以后死活获得不了IP

网友:
b关闭dhcp,路由器a设置好外接硬盘的共享,就可以正常访问

网友:
理论同网段,或下级访问上级都是可以访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我也和你一样啊,但是我B路由关了DHCP以后死活获得不了IP

按10楼的试下,有些固件有BUG,组不了WDS

网友:
我是指定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