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UT139C 和 UT136C+ 两款表,那个更好用?

楼主(2023-08-30):
看中UT139C外观和主板做工,但大家说136C+更快,到底那个更好用?

网友:
没用过139c,但136b+我是觉得板子做得还不错才有了试一试的想法

网友:
如果UT136增加模拟条哪就更完美

网友:
我买的也是UT136.

网友:
看你需求啊,这两个肯定有功能是你需要,而且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我劝你选热门款,但凡出问题,有资料参考,有大佬帮忙,或者有售后
冷门款,以后有头疼的时候

网友A:
功能和分辨率
139好

电阻自动档速度136快一倍多,

我肯定买139C

如追求速度?

买M108M价格半包烟钱

网友:
我两块都有。

网友:
肯定选择139C,139S更好

网友:
楼主去找个本地电子市场,把这俩都试试,这就是个小马过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和分辨率
139好

M108M是什么型号?

网友:
我只有136B+,感觉速度挺快,而且价格便宜,139C都要买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