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5053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8-30):
前段时间家里的A3出问题,故障码乱跳,失去主力,自动刹车啥的也没有,正好4s店送到免费保养去保养,顺便查了一下故障码,接待员基本肯定是轮速传感器故障,说是奥迪大众通病,后来诊断左前轮轮速传感器故障,建议更换轴承和轮速传感器,700大洋,要订货,后来没修,淘宝买了一个自己换上,好了。好了没两个星期,这几天又开始了,故障几乎一样,拿出几年前买的5053先,配合12.12的vcds软件读故障码,扫描出好几个故障码,但是居然关键的地方显示是未知故障码,这么就没法判断哪个轮速传感器坏了,现在vcds跳出软件可以更新到15,我记得之前买数据线的时候,卖家提醒不能升级软件的,可能会烧毁数据线。问题来了,这个软件要不要升级呢?升级后会不会显示故障码呢?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了。。我的 vcds  19.62的支持19-20年的车。
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的。貌似atmel的是可以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了。。我的 vcds  19.62的支持19-20年的车。
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的。貌似atmel的是可以升级 ...

我的车是16款的,新版本的不知道是否支持,今天回去拆开看看主控。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升级不是应该先问下卖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升级不是应该先问下卖家么???

16年买的车,17年买的线,好多年过去了,估计找不到买家了。

网友:
不能升级的,软件和硬件都是破解的,

网友:
左前换过的话,同理右前也该换了。。。
这传感器是通病,换就是了,很便宜。

网友:
哈哈,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未知故障意思就是故障代码其实出来了,厂家翻译软件跟不上,翻译不出中文定义,
至于升级烧5053这是废话,其实还是后台没有做好或者故意屏蔽了新软件写入,意思就是升级,先把原先好用的程序擦了
但是新的文件又写入不了,这就废了
其实,可以看看四个轮子的数据流,传感器有故障,盘轮子数据流能看出来,你换过传感器,轮毂上确实还有磁力信号轮
至于其它的,03制动系统里还能有啥故障,我想想
1,ABS编码错误,(一般玩家碰不到,因为不改装车辆不大会去随意更改编码)
2,传感器信号不可靠(机械故障,意思ABS泵到传感器线路没问题,单单是收到不合理的转速信号了),
3,传感器对正极短路/断路(电气故障说明ABS泵到传感器有断路了)
4,03有未找到故障,可以看看其它系统,比如发动机或者制动辅助看看故障描述,
遇到过后轮电子手刹模块坏的。
其它的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吧

网友:
看看准备搞一个打开隐藏功能

楼主:
地址 03: ABS制动 (J104)       标签: 无

8 个故障码已找到:
0001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2
                    自动重置计数器: 143
                    里程: 87809 km
                    日期: 2023.08.08
                    时间: 20:51:48

0551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10
                    自动重置计数器: 143
                    里程: 87496 km
                    日期: 2023.08.01
                    时间: 07:13:46

0553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3
                    自动重置计数器: 170
                    里程: 88255 km
                    日期: 2023.08.24
                    时间: 18:27:25

0025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2
                    自动重置计数器: 140
                    里程: 87742 km
                    日期: 2023.08.07
                    时间: 07:00:57

0037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37
                    自动重置计数器: 143
                    里程: 87432 km
                    日期: 2023.07.28
                    时间: 07:07:30

0039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008]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1
                    故障频率: 21
                    自动重置计数器: 172
                    里程: 88226 km
                    日期: 2023.08.23
                    时间: 18:36:14

0763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136]
          故障指示灯MIL 亮 -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4
                    故障频率: 1
                    自动重置计数器: 234
                    里程: 84524 km
                    日期: 2023.04.29
                    时间: 19:35:46

0768 - ROD - 未知错误代码
          - 00 [136]
          故障指示灯MIL 亮 - 间歇 - 确认 - 内存清除后已测试
             故障发生环境要求:
                    故障状态: 00000001
                    故障优先级: 4
                    故障频率: 18
                    自动重置计数器: 172
                    里程: 87496 km
                    日期: 2023.08.01
                    时间: 07:13:54

按照日期最近一个星期的故障,软件没有识别出故障代码,等下到03模块看看。

网友:
软件不能升级,升级后会烧毁5053数据线!

网友:
这玩意好像不能升级的,本身就不是正版的吧

网友C:
打开看有无一个ATMEL ATMEGA 162的芯片,只要有这个芯片就一定能升级,并且能升到19.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有无一个ATMEL ATMEGA 162的芯片,只要有这个芯片就一定能升级,并且能升到19.63 ...

不是这个芯片的,不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有无一个ATMEL ATMEGA 162的芯片,只要有这个芯片就一定能升级,并且能升到19.63 ...

我有个锁死的,你给研究研究吧

网友(2023-10-21):
我也有个老线,现在的车都看不了,打算升下级,反正也用不了了,死马当。。。

网友:
某宝上的所谓原厂传感器现在水的很,按8楼的方式用5053线读ABS的量测值吧,盘轮子看对应轮子有没有数据、数据平不平稳
差的传感器会有莫名奇妙的问题,速度数据不是读不出,就是跳来跳去

网友:
我在家里找出来一个5053,那天看看能不能升级

网友:
我那5053升好了,但是车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看有无一个ATMEL ATMEGA 162的芯片,只要有这个芯片就一定能升级,并且能升到19.63 ...

有什么能无错升级教程吗?手里有一个,一直没有动手省级,就是感觉各个教程写的都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