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来个明装插座改插排(成本约2元)

楼主(2023-08-30):
上阶段看坛友@ljlun 明装插座改的插排不错,正好红包不知道买啥,也凑一个
2块5包邮的国际电工明装15孔一体插座拆解,拆东墙把它改成带开关的排插

主打低成本,小功率用,质量大概过得去就好了

网上一搜国际电工快占半壁江上

一堆孔

拆开螺丝和紧固件是铁的,其他是铜的,至于啥铜好不好,就这样了,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铜条厚度坛友也测了,厚度大概0.5mm(坛友测0.4可能我的卡尺有误差,最便宜的卡尺)宽度2.8mm

这个也没啥大用了,拆个补下四周的孔和加固下

找个开关(大概0.2元)

然后就是确定位置,开孔,外壳很软,刀切就可以,没找到图片

开关脚要弯下然后接线,加个二极管串电阻加个指示灯(电阻用的1MΩ,二极管1n4007串联抵抗反向电压,避免LED软击穿)

在插座上打两个孔,用绑绳固定线(这里套段黄腊管或者热缩管可能更好点)

打胶固定下(704)

再面板打孔加LED

拆个LED挪过来让他继续发光,不用发热

插头

插脚磁铁不吸,螺丝铁的

装上(线细套段黄腊管,增加厚度,也可以防止点根部断吧)

完成

最后总计成本,再加开关0.2元

缺点:线有点细,我只插手机充电器,偶尔插笔记本最高不会超200W,倒是没啥大问题。
          塑料较软,不知道被踩到会不会直接踩碎(我放沙发上用倒是不会被踩),不知道几年后塑料会不会变脆。

楼主:
听了坛友的建议,换了护套线,0.5的线,大概500w没事

网友A:
偶来了,大婶用白色开关是更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来了,大婶用白色开关是更好看点

刚好手里有白色开关,主要还是看了你的创意而且比那种便宜的小插排质量要好点,颜值感觉也要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好手里有白色开关,主要还是看了你的创意而且比那种便宜的小插排质量要好点,颜值感觉也要好点{ ...

嗯嗯,颜值不错,还加了指示灯

就是那RVB线感觉耐压不够,这个最好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颜值不错,还加了指示灯

就是那RVB线感觉耐压不够,这个最好换换 ...

嗯,那个线确实不怎么样,找到好点的线就把他换了,手里没有这么长的,要么就太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好的

谢谢,主要成本低,2块钱

网友C:
开关插头什么的用红包几乎可以白嫖,但线貌似很少嫖到

网友D:
其实用明装插座改插排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明装插座改插排成本很低~

嗯,确实是,主要是以前没想到,这就是逛论坛的好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插头什么的用红包几乎可以白嫖,但线貌似很少嫖到

嗯,这个线挺早以前用红包买的了,不过有点细了,只能小功率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我也是抄作业,学习别人的

网友:
有可能这个插排是用的最多的。不错

网友:
內序用铜条连接,可以

网友:
因地制宜,顶起来。

网友:
红黑RVB线的抗拉不行,容易被拉断。
单个1/4W电阻的耐压不行,LED仍然会被击穿。
排插led指示灯损坏一般什么原因造成的?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这东西质量不错了
但是说真的,这种明装插座我第一次见,竟然是3孔位的

网友:
细致的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