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OC 液晶电视通电无指示灯开不了机。

楼主(2023-08-30):
AOC32寸液晶电视放着吃灰两年,现在拿出来接着用,竟然用不了。通电无指示灯,开机没反应,遥控器也不管用。
拆……。拆……。拆……。三把斧先用上一把。

测下电源线有220V,300伏也有,12伏也有,也有5伏,看到三个有点怀孕的25V470uF电容。终于可以用第二把斧了……。
换……。换……。换……。第二把斧也用上了。

接通电源还是一样。不过仔细查看,开机指示灯有红色的弱光。
接下来不会了……。三把斧还差一把没用……。

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测你画圈里的电容,可能有短路的,看看12V和5V电压有没有?

网友B:
淘宝买主板,对应着修,然后你懂得

网友:
接2楼,用松香粉洒在怀疑的部位,看看那个地方融化冒烟,就可能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液晶显示器最容易坏的就是电容器,特别是直流供电的滤波电容,包括外接电源。

网友:
有电压了说明电源正常了,看看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开机指示灯有红色的弱光,电压也有,查查红圈范围内的元件,逐个测量那些小电容两端的电压,通过大范围的量测缩小怀疑范围,有条件试试松香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主板,对应着修,然后你懂得

哈哈。哈哈。看来你也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你画圈里的电容,可能有短路的,看看12V和5V电压有没有?

就是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你画圈里的电容,可能有短路的,看看12V和5V电压有没有?

只测到一个电容有5V。其它的电容都没电压,12V更没有。那小芯片有一脚5.1V的。

网友:
小芯片边上有一只电感,应该也是dc dc转换的,查一下。

网友C: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货爱挂主控。。。 特别是这个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货爱挂主控。。。 特别是这个故障现象

~~~.看来没啥子意思了....不是我能修的了........等换板试试再看罗.

网友:
在vga口接编程器,看在线能不能读写数据,能读不能写说明25q64问题。v69主板数据问题也会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