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NES350-24开关电源改0~50V电压可调

楼主(2023-08-30):
改装说明:改装前测试电源正常工作后才可动手改装。
1. 去掉R4,短接继电器的输出触点,辅助电源12V1A正极接入到D180负极,辅助电源负极接冷地。
2. 辅助电源需要串联一个隔离二极管,1N4007即可。
3. 去掉R133,在调压电位器10K上,动端串入3.3K电阻接入原R133靠近LM358引脚一端。
4. 调压电位器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入原R133空下的引脚焊盘上,测试调压是否顺利。
5. 想改调压为50V,拆掉ZD51(其实是电阻)或ZD52即可,更换输出电容为63V,容量尽可能大。
6. 去掉R134在调流电位器10K上,动端串入3.3K电阻接入原R134靠近LM358引脚一端。
7. 调流电位器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入原R134空下的引脚焊盘上,测试调压是否顺利。
8. 短接微调电位器SVR1,并调整R136/R122或R137/R124串联在电位器上的电阻为你需要的电压即可。
9. 千万别去掉D180,否则上电瞬间输出端电压升为最高后快速下降,容易烧毁设备。

A.不拆启动电阻,不去掉原机的辅助绕组,这应该是目前改装最简单的教程之一,可避免开机电压
飙升问题,可增加改装成功率,最后祝大家好运,改装一次成功。
B.我已经改装一台NES350-24电源,输出为40V(我的电容只有50V),电路在40V时可输出10A以上的
电流,短时间测试没有过热问题,实际使用中还是在350W以内使用,避免炸机。
C.电流表接法参照S350-24即可。
D.其他直接参照图纸吧,都有标注的。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分析很透彻

这明纬电源的调流设计的与众不同。

这款电源,原边不需要辅助电源?这个有点奇怪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网友B:
很详细的改装方法,貌似是抖音上买来的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贴,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分析很详细透彻

网友:
很详细,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改过一个8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分析很透彻

这明纬电源的调流设计的与众不同。

即使输出是0V/0A的时候,原边的384x芯片也是一直处于微弱的工作状态能自给自足的供电,所以不需要辅助电源给原边。
示波器看推动管的输出波形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改装方法,貌似是抖音上买来的

抖音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改装 我是自己摸索的改装的而已 主要是因为各种渠道的改装都存在着一个通病 开机上电瞬间 电压飙升到63V以上 这是我自己用万用表监测的数据 真实数据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再说 这点破玩意还要花钱买?不至于的。

网友:
标记一下,有用来取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输出是0V/0A的时候,原边的384x芯片也是一直处于微弱的工作状态能自给自足的供电,所以不需要辅助电 ...

可能是因为自身损耗高一些,所以电流能保持辅助供电,这明纬采用推挽双管并联输出,设计确实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自身损耗高一些,所以电流能保持辅助供电,这明纬采用推挽双管并联输出,设计确实可以。 ...

不愧是大厂 的确有过人之处

网友:
这是好手艺  想改好几次 没下手

网友:
挺详细的改装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自身损耗高一些,所以电流能保持辅助供电,这明纬采用推挽双管并联输出,设计确实可以。 ...

我觉得是启动电阻维持了低电压输出时初级电路的供电,这电路启动电阻用了相对较小值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
去翻翻,貌似我有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