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耳机的线控/话筒界限好乱,好多厂家都是乱来的

楼主(2023-08-30):
RT

4段式的带话筒带线控的耳机规格好乱,本想弄个耳机线控,结果测试了几个耳机发现N版I版几乎各一半,够乱的,简直头疼
各位大佬们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N版:

I版:

网友:
故意的,坏了只能买原厂,利润增长点

网友:
标准不一样。在美国要用美规。

网友:
现在这种耳机使用率不高吧,什么手机还用这个啊,这个耳机就这两种,以前功能机时,还有各种接口呢

网友:
行车记录仪也是这种插头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美标的耳机多,对声音要求不高的基本就用蓝牙耳机好了

网友:
对讲机上的也不统一呀!各占山头

网友:
这两种接线定义方式早就有了。

网友:
俺用的原道耳塞(便宜嘛,随身带不怕丢),上面有个小开关,就是切换这两种用法的,很方便。

网友A:
第一个国标,以前洛基亚都用这个。。。。
第二个所谓国际标准,现在手机都是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国标,以前洛基亚都用这个。。。。
第二个所谓国际标准,现在手机都是这个接口。。。 ...

第一个是国标,以前的大多数手机品牌都是用的这个标准,除了苹果用的第二个。然而现在国行的苹果也用的第一个了。
第二个以前叫美标,基本只有苹果用,现在连苹果也不用了。但是很多国产手机开始用这个标准,为了卖“专用耳机”

网友(2024-02-27):
如果不用话筒的话,后面两个短接掉,那种电脑耳机就是短接的,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