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小风扇(排气扇)

楼主(2023-08-30):
DIY个小风扇(排气扇)

手头有个坏的电脑电源,拆个电源风扇,找个坏的LED金属底座,做风扇底座
。找个12V的充电器,组装个小风扇,正面可以做焊接主板排有毒气体,反面可以
做小风扇使用。

电脑机箱电源的风扇

LED金属灯底座利用

组装起来,开关焊接

正常使用

电源12V

网友A:
这个底座会不会太轻了

网友:
此处可以用暴力风扇

网友B:
焊接时有效果吗,看着风力不太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座会不会太轻了

不会哦,铝合金的,有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时有效果吗,看着风力不太大的样子

先开启,风排走,总比直接鼻子呼吸好

网友C:
我都是在旧设备上拆个220V的风扇两边加网罩用,比这个力大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旧设备上拆个220V的风扇两边加网罩用,比这个力大效果更好。

220v太猛了,必须加网罩

网友:
加个管道直接把废气排窗外

网友:
憋一口气,再焊接,焊完长舒一口气

网友:
楼主做的可以废物利用省的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旧设备上拆个220V的风扇两边加网罩用,比这个力大效果更好。

没有地方拆,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D:
12V,0.15A,感觉风压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0.15A,感觉风压不大。

还好,有点效果

网友:
电源电压和风扇电压相同,但电流相差过大,风扇加什么容易些,降压有成品的降压板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旧设备上拆个220V的风扇两边加网罩用,比这个力大效果更好。

网上查到:交流电风扇大多采用感应式电机,只有40%-50%的转换效率,剩下的50%-60%则会被转换成热。 而直流电风扇使用直流无刷电机,转换效率高达80%-85%,仅15%-20%会转换成热。

实际感觉也是:电脑风扇5W的风量就很夸张了,电风扇10w都不觉得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