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清洗电热水器就得把加热管拆出来

楼主(2023-08-30):
洗澡越来越不爽,感觉水压越来越小了,找下原因,所以索性把加热管拆了,反正也十年来了。

还专门做了个工具,有工具就好拆,一钩,盖板就下来了(拆法与上次拆的海尔不同,已发贴)
拆了加热管就看清楚了,水压小的原因是止回(安全)阀。
感觉质量与做工上,这个(漂亮的)与上次拆的那个“大耳朵”还是有些差距,海尔的强
加热管不亮;只有进水口,没有进水管(它有一个塑料的带孔管,就是个玩笑)

网友A:
清洗电热水器还得把热水器从墙上拆下来。
而且热水器设计寿命是8年,也就是说拆一两次就完蛋了。

网友B:
哪个盖板需要这样的专用工具拆?

网友C:
这管子都成这样了,上次我那个拆出来感觉表面很光啊,像新的一样,这个是不是镁棒没换吗

网友D:
强烈建议在热水器前面搞个三级的水过滤器,第一级1微米PP棉,第二级UDF活性炭滤芯,第三级阻垢活性炭滤芯,这三级滤芯价格便宜,还可以从净水器的前三级拆下来后经过清洗后给热水器用,能够过滤掉几乎90%的水中杂质,大大延长电热水器的寿命。

网友:
座机照的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电热水器还得把热水器从墙上拆下来。
而且热水器设计寿命是8年,也就是说拆一两次就完蛋了。
...

为什么要从墙上拆下来?厂家肯定说它的寿命是多少年。我上次清理那个海尔,十大几年了,加热管依然亮亮的,地线做好,漏电保护做好,照样用。我的插座是带开关的,如果习惯好,洗澡时关电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盖板需要这样的专用工具拆?

就是有电线这张图,先松螺丝,然后轻敲一下螺丝,把螺丝敲松。
先拆掉螺丝,然后要拆盖板,一钩就下来了,再拿加热管就很好拿,不行再钩一下。
海尔的不是这样,海尔没有这个盖板,弄松螺丝(螺丝不需要取掉),转一下,再拿下来,见我其它贴子,上面有图片,看到图片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都成这样了,上次我那个拆出来感觉表面很光啊,像新的一样,这个是不是镁棒没换吗{:01 ...

镁棒还有,这是品质问题,我上次拆的海尔的,清理下,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在热水器前面搞个三级的水过滤器,第一级1微米PP棉,第二级UDF活性炭滤芯,第三级阻垢活性炭滤芯, ...

有道理,我也想这么干,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电线这张图,先松螺丝,然后轻敲一下螺丝,把螺丝敲松。
先拆掉螺丝,然后要拆盖板,一钩就下来了 ...

也就是说这个钩子是把图片上有5颗螺丝固定的绿色的盖子钩下来?

网友:
这加热棒确实脏。

北方水比较硬,杂质多,南方好多了。

网友:
如果定期更换了镁棒,也不至于那么的水垢附着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在热水器前面搞个三级的水过滤器,第一级1微米PP棉,第二级UDF活性炭滤芯,第三级阻垢活性炭滤芯, ...

水过滤后进热水器是最佳方案,但是添加了设备就要操心打理,起初用的时候还能定期换滤芯,年久了会觉得麻烦了。

网友:
您这个热管还挺干净,我拆了我我家的热水器,那叫一个堵,像个小假山似的